[SMI] SM2258报错Can't support this unbalanced configuration,咋弄

楼主(2025-02-28):
2258 单个颗粒, 好像是CE有问题? 怎么少了一行了, 按照正常先开RDT 报错, 怎么解决啊

Can't support this unbalanced configuration

网友A:
颗粒或者主控有虚焊了,先补焊一下。

网友:
你搞反了吧,应该是把CE0去掉,ce123勾上

网友:
2#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或者主控有虚焊了,先补焊一下。

加焊了,还是一样哦

网友:
这不是典型的炸CE吗?颗粒旋转180°,然后这样设置,只开6CE

网友(2025-04-05):
应该是把CE0去掉,ce123勾上

网友(2025-05-11):
行业叫ID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