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小米5 4G网络 中国电信不能打电信

楼主(2025-02-28):
之前发过贴求助这里再重新再发一下吧。
1 电信volte 功能已开。可以用流量上网但是不能打电话。都说中国电信3g网络退役的4g网络,我现在也用不了。

2  手机号VOLTE能也开不了。
3 这个小米5支持频段和电信频段

4 这个小米5  手机  可以选择网段,然后我一个一个试了,就是有的是没有信号,有的是有信号。没有找到可以打电话

网友:
问下小米客服或者电信客服吧。

网友:
可能是卡的问题,先换卡再说

网友A:
都告诉你检测一下现在连接到的频段了,光看这些参数有屁用...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网友:
你手机的系统不支持volte功能,
借鉴这个改系统https://blog.csdn.net/weixin_44571279/article/details/132030069

网友:
手动添加一个“IMS”的接入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告诉你检测一下现在连接到的频段了,光看这些参数有屁用...

怎么检测,手机上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检测,手机上看不到

Network Signal Info
Cellular-Pro
Cellular-Z

随手搜的,你自己试...

网友B:
你到底有没有试过,在拨号界面输入
*#*#86583#*#*
这代码输入一次,然后就去看那个界面的volte的开关可不可以打开。
再输一次,那个界面,volte又恢复原状不可点击了。
先把volte开关的问题解决好,然后才有然后,这开关不打开,你替换或删除电信的mbn是无用功

网友:
怎么检测,手机上看不到

网友:
你要不然升升系统试试

网友C:
关于如何打开手机上的VoLTE开关,上面的网友已经说过了,至于电信4G的B5频段,可以自己用高通三件套软件予以解锁开通。可参考这个帖子:
https://blog.csdn.net/zcmail1234/article/details/111874740
此文说的是给小米5增加B3、B8频段,对其他频段的操作都是一样一样的,照葫芦画瓢即可。

网友:
小米5是十年前的手机还搞什么?随便花150买个二手货都是5G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到底有没有试过,在拨号界面输入
*#*#86583#*#*
这代码输入一次,然后就去看那个界面的volte的开关可不可 ...

按照你提供的代码可以打开volte功能,但是通话功能还是打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如何打开手机上的VoLTE开关,上面的网友已经说过了,至于电信4G的B5频段,可以自己用高通三件套软件予 ...

多谢了,因为不在家 折腾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你提供的代码可以打开volte功能,但是通话功能还是打不了。

一步一步的来吗,这个打开后,然后就是你手机解bl锁和root了么,都有才好下一步,若没有,那就得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应该是手机不支持volte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手机不支持volte功能

小米5确定支持VoLTE,不用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一步的来吗,这个打开后,然后就是你手机解bl锁和root了么,都有才好下一步,若没有,那就得先解决这 ...

我不在家,人在外地,远程操作自己的手机。这个可能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