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修个小米AI音箱触摸板

楼主(2025-02-28):
小黄鱼淘来的,卖家描述主板是好的,就是触摸板坏了,淘回来修修看,正好有个主板坏了的,可以搭配下

依旧是苗条的身材,白色白看不厌

圆孔供电,这个应该是AI音箱第一代后期的产品,供电改为圆孔了,但又没有蓝牙mesh网关功能

触摸板没看到啥问题,用之前的那个触摸板可以正常使用,这个的话能唤醒,就是没有灯,不能触摸
没有直接短路的地方,量到这个3.3V的LDO只有0.1,直觉感觉是低了,正好有好的板子,测了下是0.5
以为是边上的电容问题,把C7撸了,二极管值就对了,但是通电后电压只能到1.6V,看来还是有问题,
更换一颗后恢复到3.3V

灯光、触摸又活过来了,收工

网友A:
技术手艺不错,没两把刷子这类故障AI音响还真不敢撸

网友:
不错,修好就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手艺不错,没两把刷子这类故障AI音响还真不敢撸

翻车也大大的,之前的就有程序挂掉的,不会搞

网友:
这就是大神级的坛友,修理技术高,实在是高;学习了,恭喜捡漏成功。

网友:
自己动手不错!

网友:
LDO应用太多了,能代换不错

网友:
费这么大的事,修好了就好。

网友:
小爱同学又可以愉快地唱歌了

网友B:
捡漏成功了啊,那个是电源芯片吧

网友C:
智能音箱放家里几乎没怎么用。

网友:
捡漏了,换个LDO就修复成功

网友:
我也有一个完全一样的,放在客厅那里吃灰,我那个是30块钱收的,就充电插头断了,我也没舍得花钱,直接焊到底部,然后打胶,不记得多久没叫它了,我还有一个更老的,比较小的那个,放在房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捡漏成功了啊,那个是电源芯片吧

降压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智能音箱放家里几乎没怎么用。

全屋小米智能,喊音箱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