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闲鱼买的激光测距仪,奇怪问题搞不明白。

楼主(2025-02-28):
闲鱼21包邮,不包好坏,我一看挺新,就买回来啦。
里面有两节没电也没漏液的电池,换上好电池,会自动开机,只有中间的历史记录键管用
想拆开,拆了螺丝,中间还有卡扣,掰不动,我就再装电池试试,不小心两个电池正极放一头儿了,赶紧拆下来重新放回去,
奇迹出现了,不自动开机了,长按开机键,正常使用了。
莫名其妙的好了。
电池应该是串联的,并联一下,怎么就好了呢?这是什么原理?非常不科学。

网友A:
不是接触不良吗

网友:
捡漏啦,应该是电池仓接触不良!

网友B:
神秘操作触发了恢复模式

网友C:
21打黑,成本有点高,新的测距仪也就4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接触不良吗

原来正确电池装会自动开机,并且屏幕一直有显示,我试了很多次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接触不良吗

我也觉得可能是接触不良...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C:
21打黑,成本有点高,新的测距仪也就40左右

同款40米的,拼多多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神秘操作触发了恢复模式

难道是电容啥的存着电,装错电池放掉了?

网友:
不理解,有点儿莫名其妙就好了

网友:
估计和电池没关系,

网友:
可能你掰的时候把接触不好的给暂时弄好的原因吧

网友:
两个电池正极放一头仔细想想根本没啥事,不是这的原因

网友:
这测距仪遇见正主人了,自动好啦,神奇不神奇!

网友:
我买的全新的32元,造型差不多

网友:
相当于正负极短接了一下,放了电?

网友:
还是接触不好,拆机按键开关和接触件都擦拭一下

网友:
恭喜楼主,成功捡漏了

网友:
这神奇操作不理解
还是同样认为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