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熊良心水壶用的玻璃硅胶加螺丝固定没有胶水

楼主(2025-02-28):
小熊良心水壶用的玻璃硅胶加螺丝固定没有胶水 ,壶忘了拍照片。这个底座进水坏了。

网友:
小熊的小家电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起来控制还是满复杂的

网友:
这类养生壶用的最多功能还只是烧水一个了

网友:
把那个腐蚀的芯片拆了,用酒精清理干净,或许就好了。

网友:
看着是铜箔烧了。

网友:
这玩意买回来应该拆开看看板子有没有刷漆,没有的话自己喷点三防漆,不然一旦进水就OVER

网友:
如果没显示就检查电源

网友:
嗯嗯,看着还不错

网友:
小熊电器相对做工不错

网友:
值得折腾折腾,测量电源

网友:
质量可以的

网友:
小熊在小家电上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看来确实还是有点良心的。

网友:
7楼的方案厂家为啥

网友:
这是腐蚀还是炸了?

网友:
电源故障了?

网友:
养生壶是个概念,养生点在哪里

网友:
这个都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