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推荐得老人机4G

楼主(2025-02-28):
家里2G信号开始接不通电话拉。
就老人机,不用智能机,因为老人用得套餐是8元没流量那种的。

声音大,字体大。但网上找大多是山寨机,那在这里面有可靠点牌子推荐下啊。

网友:
红米手机啊,还有啥可选择的

网友:
老人用山寨机也还行   智能机难得充电    老人经常忘记充

网友A:
中兴、飞利浦、金立、天语之类,你去京东上搜索“老人机”,有很多在卖,就算是诺基亚也有全新的。

网友:
老年人也喜欢智能机,几天就会刷抖音,

网友B:
多大年纪的老人呀。。现在老人玩的比年轻人要求高
我刚给70多的丈母娘买了vivo x200 pro还是 1T的。。老人家经常跟人家出去玩。别人嫌她拍照不好看,手机相机不行。。
要求拍照好,空间大。。直接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兴、飞利浦、金立、天语之类,你去京东上搜索“老人机”,有很多在卖,就算是诺基亚也有全新的。 ...

还有TCL...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网友:
近年买过飞利浦和诺基亚的直板按键机,感觉诺基亚好用一些。

网友:
叫金什么的 ,杂牌儿,100多块钱一个,实体店买的,还行

网友:
百十块的老年机不是无脑买么?都是一个系统,就外貌不一样。但有些电池造假,电信给我的,网上都没得卖的,电池6000mah,实际2000左右,电池里面备了一块铁板

网友:
小米的多亲,或者前一段很火的那个移动公司送的直板按键安卓机都行。
老人的话,如果超过60岁,可以拿身份证去找运营商,调整成针对老年人套餐,移动和联通的叫孝心卡,电信的应该也是类似的名字,移动的是19块,每月1G的全国流量加上10个G的定向流量(某音、某手之类的)还有100分钟的通话,并且附带一个免费的全国亲情网(可以除了机主外另外再添加三个移动的号,这四个号之间打电话免费),联通的是2G通用和10G的定向,也是100分钟但没有亲情网送,不过好像是提供的有手机定位之类的功能,电信的没用过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诺基亚吧。。。。。。。

以前买过诺基亚老人家,声音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兴、飞利浦、金立、天语之类,你去京东上搜索“老人机”,有很多在卖,就算是诺基亚也有全新的。 ...

好。谢谢推荐

网友:
真的问问,正需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大年纪的老人呀。。现在老人玩的比年轻人要求高
我刚给70多的丈母娘买了vivo x200 pro还是 1T的。。老人 ...

对路,我也不想老了以后用这些功能机类老年机,估计苹果是以后的老年机,现在已经开始有这种叫法了

网友:
改个套餐,用智能机vivo Y300,这个声音绝对够大,内置3个扬声器,其中一个可是PC用的,认准这是标准版,别买了带Pro的。我老妈耳朵不好,当时可惜没有这样的手机,现在人都不在了,老人家活到现在这高科技时代,应该享受一下科技的乐趣,只要能学会用一些普通的功能,就别让功能机局限他们的快乐。

网友D:
不要买那些廉价老人手机,都是粗制滥造,以低质低价来迎合老年人的“省钱”心理(很多老年人不舍得买贵重手机),表现为屏幕分辨率低、色彩差、拍照差,按键用久了就不好用,电池容量虚标严重……没办法,毕竟一分钱一分货。
对于眼神不好、或不擅长操作智能手机的老年人,直接买带极简桌面的红米智能手机(出厂时为普通模式,可供常人使用,在设置里可以自行改为极简模式,以供老年人使用)。大字体、大图标、大音量,触摸屏操作消除了按键的不可靠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买那些廉价老人手机,都是粗制滥造,以低质低价来迎合老年人的“省钱”心理(很多老年人不舍得买贵重手 ...

这种多久一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