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一个解决电瓶漏液的方法

楼主(2025-02-28):
2 年前,由于早上原来的电瓶突然罢工。电话求助买的骆驼电瓶,用了不到半年就开始漏液了,找原来卖的店家,说没有问题,用机油糊上就没事。由于总在他那里修,就相信他了,结果电瓶的连接线一直氧化,过完年,手里正好有704胶,就想着把电瓶粘一下。找到漏液的位置(一般就是铅柱和外壳的连接处)用热开水把周边的油清洗干净,擦干并晾干。晾干后就可以用704胶沿接触的部位整体涂一圈,确保没有漏涂。车辆放一天,以等704胶干透。大家可以看照片时间,效果还可以,起码快半个月了,没有一点点漏的迹象,最终能用多久,跑一段时间再看。嘿嘿!!!

网友:
漏液还叫没问题,太坑了吧

网友:
漏液爬酸到处腐蚀。这样涂胶还有待观察

网友:
涂胶也用不长久

网友:
我在汽配城买来自己装的瓦尔塔电瓶3年半了还没啥问题,停多开少,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至少保修一年吧,漏液了直接换才是王道,这情况你觉得能用三年?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网友:
铜鼻子变薄了,不会发热吗?

网友:
其实还有1596 587等密封胶也是可以的

网友:
漏液了直接换才是

网友:
卖家说没问题你还就信了

网友:
漏液了还说没问题,这样的卖家一点诚信都没有,跟他合作耗子尾汁吧。

网友:
我第一个电瓶也是漏液,AB胶试过没用,最终不到半年电瓶夹子直接被腐蚀烂了。后面败家娘们的车也漏液,用的硅酮导热硅胶糊上,确实好用

网友:
用过汤浅和瓦尔塔,没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真是坑爹,还好糊住了

网友:
车里面会到处生锈坏掉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涂黄油

网友:
如果是我 漏液了 我要直接换新的

质量问题才会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办法是涂黄油

黄油没用,不能封闭,会继续漏。

网友:
漏液了,修补之前应该适当的补点儿电解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