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小山拆解:拆了一个康铭LED马灯,把捡来的风扇小板和18650拼凑起来点亮

楼主(2025-02-28):
以前东家公司搞活动时得到的纪念品,时间飞逝,早已换东家,这个康铭的LED可充式马灯也早已损坏(最开始是铅酸小电瓶,中途自己改过增加总电源开关以及换为手机电池供电,后来被大儿子摔过几次就不亮了,一直没时间折腾)。

直到前段时间捡到一块小风扇的板子(历史帖链接:小山拆解:除夕前最后一帖,捡到一块貌似小风扇的主板,可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5094-1-1.html ),手上又有拆机出来的松下笔记本浅灰色18650电池,还有灯条的3P连接线等物品。

既然决定是放弃原有的220V转低压板子,那就看看究竟之前是哪里出了问题。于是动手简单拼凑一下,重新开壳拆改。

板子已拆除了,LED灯条的连线接从SONY数码相机电池拆出来的18500电池看看——幸好,灯条是好的,那就是主板不用就好。

试着将小风扇板子、连接线与松下电池连接起来,放电正常,充电也正常。

但这个板子有个小缺点就是放电工作一会儿就非常烫(约摸60-70度的样子)、自带的LED电量指示灯有点电流的微光。

凑合着先吧,日后自己要想将这个马灯列入军备库还得加开关控制(我也想保留之前的圆孔DC口,毕竟还有之前网关的适配器可以用,比MICRO USB插口可靠点),而且还要将整体弄得美观及固定。
此外,草帽灯珠的光比较刺眼,但是照亮范围相对有限,看是到时弄成柔光的形式还是连灯珠条都换成贴片的,待议。

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能用就好了,锂电池自放电低,耐用

网友:
板子电容貌似鼓包了。
这灯貌似有电位器调光,Q3可能是D882之类的三极管,调光用的,应该加散热片才好。

网友:
可以装几个电池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不过我的是贴片灯珠,铅酸电瓶坏了,被我改成手机充电头+4056小板+6节18650电池,可以用回原来的8字220V和DC5.5X2.1,另外还开了Type-C口。DC口为了防止不小心插入高电压的电源,还另加了降压小板

网友:
这东拼西凑的不错

网友:
小板子烫正常,这灯工作电流应该挺大的,我的4056小板也烫,另外加了散热片。
原来的DC口保留容易,插手机充电器直接连上去就行,就怕拿路由器那种12V的插上会烧小板,我另加了降压小板,5-24V都能用
开关我是用回原来的调光旋钮,带开关功能挺好用。就是有大半截行程没用,估计是我给的5V电压太低了

网友:
草帽头灯珠照明的灯具,现在基本上淘汰了,虽然省电,亮度不够。

网友:
坚持用铅酸电瓶就不一般

网友:
塑料罩加层磨砂纸柔光,灯珠偏蓝,换几颗黄白调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