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和目摄像头一个pcs的jc就能修改数据

楼主(2025-02-28):
已经截屏取证了,也是巧得很,一般都只看报警记录视频,但是经常在时间线模式拖到时间点看报警没记录到的部分,时间线模式明明已经看到一个便衣来到我院子,报警视频记录就是打不开,仔细一看,起点时间被调到了结束时间后面!!!暂时不方便把截图放出来。用了好几年的hemu了,以前从没遇到过报警视频时间起点数据被篡改。

网友:
没看懂在说啥...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楼主:
动作触发报警视频的起点时间被人修改,导致无法播放。时间线能看到最近3天的记录,视频还在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动作触发报警视频的起点时间被人修改,导致无法播放。时间线能看到最近3天的记录,视频还在那 ...

这怕是和要你提供“被人修改”的证据...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怕是和要你提供“被人修改”的证据...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视频记录的时间起点和终点是反的,这就是证据。普通用户app是无法这样操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视频记录的时间起点和终点是反的,这就是证据。普通用户app是无法这样操作的。 ...

这不能证明你的结论,要证明你得找操作记录日志,没这个只能属于猜测...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能证明你的结论,要证明你得找操作记录日志,没这个只能属于猜测...

你讲的是100.0000000%的概率,我讲的是100%,哈哈。操作记录普通人是看不到的,那个by我头天pcs见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讲的是100.0000000%的概率,我讲的是100%,哈哈。操作记录普通人是看不到的 ...

很简单,去申请公证固定证据,花钱就行,人家有法子的,不然无法律依据...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去申请公证固定证据,花钱就行,人家有法子的,不然无法律依据...

那是去给机构送钱,大概率还会给自己惹更多麻烦,经历太多了。一个这么大公司的产品都能这样cg,小小一个公证就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去申请公证固定证据,花钱就行,人家有法子的,不然无法律依据...

号称mzfz的西大,斯坦不还是在严密监控下zs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号称mzfz的西大,斯坦不还是在严密监控下zs了?

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光有假设不行,还得求证...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光有假设不行,还得求证...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

听不懂。明明板上钉钉的事情,至少结果是没错的,就是不发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不懂。明明板上钉钉的事情,至少结果是没错的,就是不发声

从现有的你的描述只能看出“结果”是时间不对,不能说明其它问题...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现有的你的描述只能看出“结果”是时间不对,不能说明其它问题...

这是说西大,不是东大。萝莉岛不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现有的你的描述只能看出“结果”是时间不对,不能说明其它问题...

真不知你怎么想的,这相当于是你过了2024年之后进入2023年,不是什么简单的时间不对,是不可能!只能推导出内部人为篡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不知你怎么想的,这相当于是你过了2024年之后进入2023年,不是什么简单的时间不对,是不可能!只能推导 ...

被害妄想症么,至少机器故障也可能导致时间不对,不要瞎推导,简单的逻辑常识还是要有的...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害妄想症么,至少机器故障也可能导致时间不对,不要瞎推导,简单的逻辑常识还是要有的...

你是搞鉴定的砖家叫兽吧!!我自己的事难道你更清楚,我截图还没发,手机你也没看到

楼主:
还妄想症,好多次遇到严重不公正的事发声都被禁言封号,可以不要这么无耻洗地吗

楼主:
sb才会以为只有米国才有棱镜计划

楼主:
不过今天转念一想,这次这个jc倒可能是个好人,来帮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