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最适合本人的助力配置,测试助力骑行135公里!

楼主(2025-02-28):
本人算助力车爱好者,从疫情期间组装助力,这是第四台了吧。
原车是XDS的山地车,3*8变速系统,收的二手车,调试后在成都绕城骑了100公里纯人力,
变速、刹车都调试得不错,6个半小时完成96.9公里绕城绿道(加前后交通距离120左右)。

助力系统用的是闲鱼上收的整车,拆出的套件,除了电池其它部件状态还行

看我上一个贴子《拆电池》,原电池老化不能用了。

助力系统没有装油门,只有踏频感应助力,LCD显示5档助力可调。
骑行感觉还行,助力有点延迟,档位应该是电流控制,助力档位高,电流就高。

前轮助力,能保留原车的变速系统。
放弃水壶电池,加装了后货架,电池放包里不显眼,也能用不同型状的电池。

出场电池,都是闲鱼收的,左边是星恒36V14AH,24年6月买的,实测有10AH时。

右边是21年8月买的18650,4P10S,现在估计还有6AH多点吧。

先用的小电池也就是6AH那块,居然跑了58公里才没电,只能助力没有纯油门真省电。

天气不错,成都到青城山当天来回135公里,大电池10AH用了78公里左右,初始电压41.5V
回来35.8V,估计用了70~80%容量,后面用电多些,体力下降。

个人感受吧,年纪50+,骑行体力差了,一天纯人力最多还是可以骑120公里(平路)的
但第二天需要恢复,不能连续骑行。能持续骑行估计有70公里/天左右。
如果用电助力,一天骑120+公里很轻松,平均速度还能高5公里左右。

改装助力,首先要有一辆好骑的山地车作为基础,大牌厂家,7-9速的后飞中档车。
本人前后电机都用过很长时间,还是喜欢用前电机,感觉对原车骑行品质影响最小。
还需要配一个电流有4A以上的充电器,这样中午吃饭时可以充电2个小时就可以骑更远了。

网友A:
骑那么久,蛋受得了么?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网友:
富家公子出行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骑那么久,蛋受得了么?

我一天和他们出去骑着溜达  骑过120KM 那次还是去的半路撒把摔了 膝盖擦伤 小手指受伤

网友:
后支架装个电瓶车的尾箱,会不会掉份。

网友:
前列腺有些痛苦…

网友B:
厉害厉害,这种强度感觉屁股难受

网友:
厉害厉害,老当益壮

网友:
在我们这,谁要是用上电了,就说明谁不行了。

网友:
哈哈哈,我也想自己改造成助力的电动单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厉害,这种强度感觉屁股难受

骑行爱好者的秘密,不外传,多骑就习惯了

网友:
要是把电机改成离合器可控或者卡死离合器,还能改控制器实现电磁刹车给电池补电,这样续航还会大不少,也不担心要换刹车片,特别是上下坡多的情况。

网友:
这个有点牛

网友C:
厉害,前助力在不助力时影响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前助力在不助力时影响大吗?

骑行区别不大,有齿无刷是单向的,在骑行时电机是完全脱开的。

网友:
牛,我的挑战者300现在还骑得动

网友D:
这东西真能100公里?我最近也在研究电助力,不知道和那种日本二手松下中置电机的比起来怎么样。日本二手松下的电瓶一般24v,8-16A。需求就是能百公里助力,二手松下16A电池的才能差不多达到100公里助力续航。国内乱改的电瓶有的达到20A,估计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真能100公里?我最近也在研究电助力,不知道和那种日本二手松下中置电机的比起来怎么样。日本二手松 ...

现在年纪大点的骑电助力很多,有成品也有改装的。电池不管新旧都需要自己测试一下容量,心中有数。
个人经验如果纯电36V10AH的电池可以跑30多公里平路,如果助力看你能出多少力了。
改装还是前后轮有齿便宜好用。中置个人还没有改装过,主要价格下不了手,同盛要1800左右,八方过2000了。

网友:
正要改电助力。纠结前电机还是后电机,还有就是力矩助力还是踏频助力。力矩的要换力矩中轴。需不需要纯电油门也是问题。看来简单轻巧的就够了。前电机影响前轮快拆。后电机要装卡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