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奇怪问题,6代平台不识别7260 PCIE无线网卡

楼主(2025-02-28):
单位保卫处一个小领导说办公室网络有问题,我去看了一下,墙内的网线被老鼠咬坏了,电脑(6代平台)上不了网。
从库房找了一个PCIE无线网卡,型号是7260,给电脑装上发现找不到驱动,把无线网卡插另一台电脑(4代平台)上可以识别,也能联网正常使用。
但这个6代平台死活装不上驱动,不知道是不是6代平台不兼容这个7260.

网友:
One Hundred Thousand Whys

网友:
8系列CPU以上才支持

网友:
很正常,没对应的软件

网友A:
电脑型号是什么,会不会有白名单?

网友:
系统的因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型号是什么,会不会有白名单?

联想M6201C 很奇怪的型号

网友:
品牌机有的不好换

网友(2025-04-01):
引用 楼主:
联想M6201C 很奇怪的型号

一看是联想的电脑,那就没办法了。品牌机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为了安全,所以零部件不能自己随意更换!

网友:
奇怪,我的B85 Z170都能用AX210

网友:
联想的机器大部分都要刷白名单才能更换,或是买个带联想fru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