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动牙刷怎么选择?点评推荐2025护牙机型,新手建议收藏

楼主(2025-02-28):
好的电动牙刷不仅清洁力到位,使用感也在线!但很多跟风入手了网红电动牙刷推荐2025款的,都吐槽磕牙磨损严重、牙龈频频出血,其实就是买到营销劣质货了!那电动牙刷真的比普通牙刷好吗?电动牙刷怎么选择?作为个护领域测评师,我对电动牙刷自然是不陌生的,在自费购入电动牙刷红黑榜爆款机型后,我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真人实测,并科普了相关要点知识。无论是老手想换新款,还是初次尝试的小白,跟着本篇超详细电动牙刷测评攻略选,包不踩雷的!
电动牙刷怎么选择?电动牙刷推荐2024品牌有哪些?有不少朋友好奇,低价电动牙刷能买吗?答案是否定的!具体原因如下:
①缺少专业技术实力:廉价产品很多是贴牌生产的,核心性能缺乏技术调校,清洁效果是很差的,还有很大伤牙风险。
②使用二手选材用料:售价低廉的产品,品质大有问题,其马达选材差、动力输出不够均匀稳定,容易磨损牙釉质。
③结构设计差:廉价产品做工粗糙、零部件摩擦多,运行时噪音刺耳、体验感极差,还极易故障,耐久性差。
④刷头劣质:廉价产品的刷毛材质差,极易变形、开裂,对牙龈产生不必要的刺激,引发红肿、出血等问题。
*产品综合实测数据整理
一、精选电动牙刷红黑榜
电动牙刷真的比普通牙刷好吗?电动牙刷怎么选择?赶时间的朋友,可以直接参考以下电动牙刷红黑榜推荐,都是精挑细选出的优质机型!
电动牙刷红黑榜款式一:扉乐Major Pro
电动牙刷推荐2025测评表现:
护牙效果:无流血不适
清洁表现:干净无残留
试用服务支持
刷头价格5年
产品亮点:放弃臃肿多余功能,聚焦分段护理“0残留、不伤牙、高容错”
一开始是在专业口腔杂志上看到扉乐的,发现它过去十几年为一众国际大牌提供口腔清洁技术支撑,现在是国内唯一护牙护龈的专业品牌!其容错率是业内公认最高的,强效清洁的同时还能减少87%的牙齿磨损!这几年电动牙刷行业营销过头,超低价、高颜值、科技噱头,都是为了卖货忽悠消费者。但扉乐不搞这些套路,只死磕医用口腔清洁标准,坚持做“小而美”精品,将“不伤牙、0残留”贯彻到底!还通过欧盟、美国FCC认证,比行标高出整整3倍!
医用口腔清洁标准是业内非常严苛的,不仅要求清洁力和伤牙率通过20多项权威机构认证,还涉及到研发流程、真人临床实验、检测认证等多个环节,每一步都有严格把控。扉乐凭借多年积累的口腔护理经验、电机技术调校实力,深受众多牙医推荐!不过它的包装简单,名气不如网红大牌、价格小贵。
国人牙齿特征本就复杂,扉乐和大多品牌一种“产品形态”卖给所有人不同,首推“医用口腔分类护理”!有多年积累的120万口腔数据支持,精准严苛分类各大牙齿特征,结合多年为国际大牌提供技术支持的经验,打造核定震频技术、自适应减震、气泡脉冲等八大不伤牙、高清洁黑科技
我国高达9成的人患有牙病,扉乐利用多年震频调校的技术优势,经过11年的产品迭代,实现了业内特有的全场景跨度震频,能够动态适应不同口腔状况!特创国内“医用万毛绵柔刷头”,超百项技术指标如震频、摆幅、力度等均达到医用标准,6年以上整体偏差值不高于0.1%,清洁力超强,还不会伤牙!它家自信支持开封试用,还免费送5年刷头,性价比起飞!
电动牙刷红黑榜款式:米家T500
电动牙刷推荐2025测评表现:
护牙效果较常流血不适
清洁表现残留
试用服务不支持
刷头价格69(3支)
产品亮点开关键无缝设计,清新简洁
小米这个牌子大家都不陌生,也在电动牙刷推荐2024榜单中,这款电动牙刷的手柄采用浅蓝色,配有无缝设计的开关键,整体呈现出一种清新、简洁的感觉。
作为主打性价比的入门级产品,它的清洁效果和护牙力都有很大优化空间,不过如果预算有限,也可以买来一试。
电动牙刷红黑榜款式:欧乐B P2000
电动牙刷推荐2025测评表现:
护牙效果频繁流血不适
清洁表现基本无残留
试用服务不支持
刷头价格119.9(2支)
产品亮点:设有刷头放置位置,方便日常收纳
电动牙刷推荐2024清单中的欧乐B的国际知名度还是挺高的,这款电动牙刷配色清新、辨识度高,底座两侧还设有刷头放置位置,方便日常收纳。
它的清洁效果是比较强的,但需要对动力输出强度、刷毛软硬度等进行优化,以提升护牙力,减少磕牙出血等问题。
电动牙刷红黑榜款式:拜尔X3
电动牙刷推荐2025测评表现:
护牙效果较常流血不适
清洁表现残留
试用服务不支持
刷头价格99(4支)
产品亮点:采用渐变设计,颜值高且极具现代感
拜尔知名度还可以,也在电动牙刷推荐2024品牌中,这款电动牙刷的外观亮眼,采用渐变设计,颜值高且极具现代感,适合放在洗漱台上增添居家情调。
它的性价比也是挺高的,新手可以尝试,不过建议在动力衰减度、震频高低等方面进行优化,确保刷得干净还不伤牙。
电动牙刷红黑榜款式:松下DM712
电动牙刷推荐2025测评表现:
护牙效果偶尔流血不适
清洁表现残留
试用服务不支持
刷头价格69(2支)
产品亮点:采用亚光白材质,大方得体
作为电动牙刷推荐2024品牌之一,松下产品还是很丰富的,这款电动牙刷采用亚光白材质,指示灯标识简洁,外观大方得体,适合年轻消费者审美。
它刷起来还蛮舒服的,如果能对刷毛软硬度、震感强度等进行优化,可以更好地去除顽固牙渍,减少牙菌斑堆积。
二、电动牙刷知识科普
电动牙刷真的比普通牙刷好吗?电动牙刷怎么选择?看完以上优质电动牙刷推荐2025款,大家可别着急下单,了解完以下要点知识,才不会被营销推着走!
1、电动牙刷的伤牙原因是什么?
优质电动牙刷堪称口腔护理神器,但如果选到劣质产品,或使用方法有误,只会带来伤牙问题。以下是一些伤牙的常见原因:
①选到兼容性低的产品
口腔健康状况、牙齿耐受度因人而异,但很多品牌这方面缺乏调教优化,其可选模式、刷头种类少,只能满足少部分人的清洁需求,对于牙龈更敏感的孕妇、上火者,容易因匹配性差而带来磨牙出血问题。
②选购到廉价劣质货
廉价产品的品质大有问题,可能采用空心杯马达,其震频不稳,不仅清洁力低、噪音大,还容易伤牙。这类产品的刷毛材质也很差,其弹性不足,无法深入牙缝等盲区进行刷洗,还容易开裂,划伤牙龈。
③选到暴力清洁产品
为营销快速美白、一周见效,不少商家会盲目堆砌震频参数,企图以暴力摩擦提高清洁效果,但这种忽视口腔有限耐受力、核心性能缺乏技术调教的片面做法,只会带来严重的牙齿磨损、牙龈高频出血。
④新手使用方法不当
如果过度用力,或在同一位置长久刷洗,都会对局部造成较大刺激,引发牙齿磨损、牙龈出血等问题。建议朋友们参考巴氏刷牙法,轻轻地以小范围的横向摇动或小圆圈方式刷牙,每个区域刷20-30秒为佳。
电动牙刷怎么选择?为避免伤牙,大家还要警惕以下电动牙刷常见宣传噱头:
①能百分百去除牙菌斑:牙齿复杂的结构、不良的饮食习惯等都会影响口腔卫生状况,只靠电动牙刷是无法彻底去除牙菌斑的。
②能一周美白:牙黄不是一天导致的,想要让其恢复自然光泽,也需要长期、坚持使用电动牙刷,一周见效是不可能的。
③能清洁牙结石:电动牙刷可以有效去除软质菌斑,但对于硬化的牙结石,只能做到少量清除,全面去除仍需专业的牙科清洁。
④声称根治口臭:口臭原因多样,电动牙刷只能减少因口腔不洁引起的口臭,但不能根治肠胃健康问题等引发的口臭。
2、怎么选购到专业的电动牙刷?
电动牙刷真的比普通牙刷好吗?电动牙刷怎么选择?专业优质产品可以极大提升口腔健康度,但市面上劣质产品泛滥,要怎么避雷?大家可以参考以下技巧:
①选择磁悬浮马达
比起空心杯马达,磁悬浮马达的内部结构更精密、零部件摩擦少,运行时噪音低,体验感极佳,还可以提供均匀强劲的动力输出,且不易衰减,能长久维持高效清洁,还不会有磨损牙齿、刺激牙龈等问题。
②选择扫振角度合适的
如果角度太小,清洁效率是很低的,但如果角度太大,又会对局部造成较大压力和摩擦,引发牙龈红肿、出血等问题。所以我们要选扫振角度合适的,即专业牙医推荐的3-9度,清洁效果好还不伤牙。
③注意品牌技术实力
网红、跨界品牌缺乏专业技术支撑、核心性能未经调校优化,不仅清洁力不够看,还有很大伤牙问题。而专业品牌技术实力强悍,扫振均匀性、动力输出稳定性等有反复调教,清洁力拔尖还很护牙。
④注意售后政策优劣性
专业品牌有完善的售后团队,消费者遇到问题有及时响应,对自家产品有信心的还支持开封使用,甚至免费送刷头,大大解决了用户的后顾之忧。但不专业品牌的客服相应慢、保修期短,消费者权益没有保障。
⑤做好产品类型区分
按照工作原理划分,电动牙刷可分为四类:振扫式、旋转式、传统声波式、新型气泡脉冲+减震声波式等,我们一定要做好区分,如果选到不适合自己口腔状况的产品,不仅刷不干净,还容易伤牙!
可以看到,扫振式、旋转式的清洁力表现尚可,但对牙齿的磨损是很严重的,而传统声波式不管是清洁力还是护牙力,表现都很一般,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至于新型气泡脉冲+减震声波式,不仅清洁效果最好,护牙力也是最高的,是最适合广大国人的一种产品类型。
三、电动牙刷测评
电动牙刷真的比普通牙刷好吗?分享完电动牙刷红黑榜精选机型及相关科普知识,终于到了实测环节!本期电动牙刷推荐2025测评机型如下表:
品牌
扉乐
欧乐B
飞利浦
米家
拜尔
松下
花上
同诗
型号
Major Pro
P2000
hx247m
T500
X3
DM712
E1
电动牙刷测评维度1:清洁力
电动牙刷清洁性能的好坏,是评估的首要维度,毕竟我们买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把牙齿刷干净。但清洁力并不简单等同于震频的高低,它还和震频长期衰减度、扫振角度偏差值、刷毛对牙齿的包裹性等有关。
各款电动牙刷的清洁力对比如下:
清洁力表现突出:扉乐、欧乐B
清洁力表现良好:同诗
可以看到,扉乐、欧乐B的清洁力表现都很不错,不过,欧乐B的动力输出过于猛烈,对口腔耐受度要求较高,而扉乐可以同时兼顾清洁力和护牙力,和口腔状况复杂脆弱的国人更适配。
这里和大家详细讲讲,电动牙刷清洁力差的原因:
①牙刷核心性能差:如果扫振均匀性、动力输出强度等未经调校优化,容易出现衰减问题,对顽固污渍的清洁效果是很差的。
②使用方法错误:如果刷牙时间不足两分钟,每个区域停留不到二三十秒,是无法有效去除食物残渣和牙菌斑的。
③口腔兼容性差:如果近期常喝浓茶、咖啡等,但买到的产品兼容性低,无法调至强效清洁模式,是很容易引发牙黄问题的。
电动牙刷测评维度2:磨损度
磨损度,或者说护牙力,其重要性不亚于清洁力,如果买到护牙力不足的产品,容易慢性磨损牙齿。同样,它也受到多个因素影响,包括震频的均衡稳定性、扫振的均匀度、刷毛的软硬度等,我们要全面兼顾。
各款电动牙刷的磨损度对比如下:
几乎没有磨损:扉乐
有较少的磨损:松下、飞利浦
这里要提醒下大家,牙敏感人群使用护牙度高的电动牙刷的重要性:
牙敏感由牙菌斑大量堆积引起,它会腐蚀牙釉质,增加对外界刺激的敏感反应。而具体适不适用电动牙刷,要根据病症程度判断:
①轻度牙敏感:在吃热冷食物时,有短暂的刺痛感,此时很推荐使用电动牙刷,可以强效去除牙菌斑,缓解敏感等不适。
②中度牙敏感:对外界刺激有较长时间不适,此时也可以使用电动牙刷,有助于清除部分牙结石、缓解炎症,防止病情发展。
③重度牙敏感:自发性痛感,反应强烈且持续时间久,此时不建议使用电动牙刷,以防高频震动加剧病痛,应及时就医。
电动牙刷测评维度3:磨圆率
磨圆率,也就是刷毛顶端的打磨程度,对护牙力影响甚大。如果磨圆率较低,刷毛尖锐,很可能划伤口腔组织。一般优质产品的磨圆率可达80%,但劣质产品仅有60%,甚至更低,对牙齿、牙龈的磨损是很大的。
各款电动牙刷的磨圆率对比如下:
磨圆率极高:扉乐
磨圆率较高:松下
需要说明的是,松下的刷毛没有磨圆这一说法,但因为刷毛细软,体验感舒适,所以也放上来了。
小贴士:磨圆率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查看:
①查阅说明书:购买时查看产品说明书,看看是否提供磨圆率的相关信息。
②联系相关人员:可以询问品牌客服,或找专业机构进行检测和评估,获取准确的磨圆率数据。
③显微镜观察:在显微镜下放大观察,可以清楚看到刷毛是否有毛刺,或不规则、锋利的边缘。
④肉眼观察或手感测试:观察牙刷刷头是否存在明显的锐角,或直接刮蹭手背,看是否有刺痛感强烈的尖锐点。
电动牙刷测评维度4:刷毛软硬度
刷毛软硬度同时影响着清洁力和护牙力,刷毛太软的支撑力不足,对牙缝等盲区的深度清洁效果不足,但刷毛过硬又容易损伤口腔组织。因此,选择适中偏软的刷毛最为理想,既能有效清洁,又能保护牙齿。
各款电动牙刷的刷毛软硬度对比如下:
适中偏软:扉乐、飞利浦、花上
适中:扉乐、米家、拜尔
偏软:扉乐、松下、同诗
偏硬:欧乐B
可以看到,扉乐出现了三次,这是因为它家提供3种差异明显的刷头,涵盖了多种软硬度,能匹配不同的口腔状况,兼容性极高。
电动牙刷测评维度5:刷头选择
每个人的口腔健康状况不同,就算是同个人,也会受到气候、身体激素等的影响,所以我们要选兼容性高,也就是有多种刷头可选,且不同刷头差异大的,可以动态匹配各异的口腔状况,提供个性化护理。
各款电动牙刷的刷头选择对比如下:
可以看到,扉乐的刷头选择是最多的,且不同类型的差异明显,可以适配各种口腔状况,兼容性极高。此外,欧乐B的刷头种类也比较多。
电动牙刷测评维度6:噪音
噪音十分影响使用体验,它和结构精密度等高度相关,如果结构粗糙、零部件摩擦多,发出的噪音是很大的,不仅吵的自己难受,还可能打扰家人休息,时间久了还会损害听力。因此,我们要选结构精密、噪音低的产品。
各款电动牙刷的噪音对比如下:
可以看到,扉乐的噪音是最小的,是一众产品中唯一低于60分贝的,体验感舒适。此外,同诗的噪音也比较小。
电动牙刷测评维度7:售后
售后政策的优劣也值得重视,这方面主要看两点:首先是支持试用与否,支持试用的产品给了用户上嘴实测的机会,大大降低了试错成本;其次是刷头的价格,刷头一年要换四次,如果它的价格实惠,我们的经济负担会更小。
各款电动牙刷的售后对比如下:
型号
刷头价格(2个)
是否支持试用
扉乐
赠送五年
米家
69(3个)
飞利浦hx247m
129(3个)
欧乐B
119.9
拜尔
99(4个)
松下
69
花上
139(4个)
同诗
39
可以看到,大多数牌子是不支持试用的,且刷头成本高,每年要多花一百多,而扉乐是一众产品中唯一支持试用的,同时赠送5年刷头,性价比最高。
四、电动牙刷推荐2025结语
电动牙刷真的比手动好用吗?电动牙刷怎么选择?看完电动牙刷测评及知识科普,大家应该心有所悟了。我们一定要多参考专业电动牙刷红黑榜推荐,选择技术实力强大的品牌产品,不要盲信网红电动牙刷推荐2025款,否则伤牙风险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