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修电脑买万用表必须要有占空比档吗?

楼主(2025-02-28):
想买块万用表,平时修电脑比较多,偶尔也修家电,占空比档很重要吗?没有这个档位行不行

网友A:
实话实说,没听说谁用过这个挡位。

网友B:
不搞设计用不上。甚至频率也很少用。

网友:
不至于吧,关键是有点位图

网友:
我也从来都 没有听说过有这个档位,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搞设计用不上。甚至频率也很少用。

搞设计也不用万用表量占空比。
定性和半定量用示波器,定量用counter

网友:
这个档位除了设计上或玩,好像真没啥地方能用上

网友:
你说出这话,水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话实说,没听说谁用过这个挡位。

修老板修电源时会用到,我目前知道的

网友:
好像真没啥地方能用上

网友:
既然都这么问了,说明你根本用不上...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网友C:
现在这档不稀奇,看中的表有最好。
常要用到,还是波波好,便宜可买手持波。

UT60S 修电脑是不错的炮灰表( 140元)

修开关电源时,尤其是低档玩具表如UT60S等等,无法测ACV,用频率和占空比档来估测电路是否起振。弥补没有波波的遗憾。

网友:
搞维修买个好点的示波器和LCR表才是最关键的,极端一点的,有了前面两个没万用表都行,电压用示波器都能看个七七八八,不过前边那俩好的价格都不便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档不稀奇,看中的表有最好。
常要用到,还是波波好,便宜可买手持波。

还是波波好用,波波用的水平高了疑难杂症比较容易解决

网友:
好像在哪看过,可以用这个功能,搭个简单电路,野路子测转速

网友:
确实很少想到什么情况下必须用到万用表的占空比测量,可能是我一直有示波器吧,用示波器倒是偶尔看占空比,MCU开发和DC-DC经常要测量方波和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波波好用,波波用的水平高了疑难杂症比较容易解决

是的

我们当年是买不起波波,才用此档,占空比交换表笔还不一样如第一次会晕的,再早期还是串个二极管测ACV

今天要省钱,仅搞维修的,玩具表+低价手持波最实惠

网友:
我看B站上的高手用的万用表很普通,但修的水平很高。

网友:
我有个老款的UT61A,好像有占空比档。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这档不稀奇,看中的表有最好。
常要用到,还是波波好,便宜可买手持波。

感谢赐教

居然还可以这样用,下次修开关电源时一定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