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制作催芽盒并做保温

楼主(2025-02-28):
多多有用育苗盘加加热片做的催芽盒。不到三十元。自己由于有温控器,就单独去买了育苗盘加加热片。合计二十六元。用纸箱先做个小盒子来容纳育苗盘和加热片

然后把加热片放进去,再把育苗盘放进去。加满水,加水是为了让盒子与电热片更贴合。四周留一样的空隙,打泡沫胶用来保温。

等到胶完全硬化后,开始做温控器的保护,我买了三个小盒子,用两个来做这两个催芽盒的温控保护。把温控器主板放盒子上盖上,照着主板用笔描出大概尺寸。再用电钻沿着线钻孔。

用小犀牛刀一点点削边缘,直到尺寸合适,把温控器装进去,拧上螺丝

接线

然后试运行

这是达到预设温度的样子 加水不要超过网格,然后铺上卫生纸,让纸湿透,放上种子,把温度探头放网格上,盖上盖子就行了

网友A:
要定时加水保持湿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定时加水保持湿润

有盖,始终是湿的

网友:
刚开始看开头以为生豆芽的,然后看你各种胶往里加,最后才反应过来,育苗的

网友B:
这是准备种辣椒码?

网友C:
还专门做。。。。看我的,小米椒和袖珍西瓜,找个小塑料袋,塞一张对折的纸巾,加点自来水,倒立不滴出。丢路由上面,等几天就发芽了 ,每年都这样弄 !

网友:
别忘了  对塑料袋吹一口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准备种辣椒码?

是的,这样出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专门做。。。。看我的,小米椒和袖珍西瓜,找个小塑料袋,塞一张对折的纸巾,加点自来水,倒立不滴出。 ...

我家路由器没那么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专门做。。。。看我的,小米椒和袖珍西瓜,找个小塑料袋,塞一张对折的纸巾,加点自来水,倒立不滴出。 ...

密封也能行么,不是说植物也需要呼吸的?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E:
丝锥不用的时候,涂点油防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密封也能行么,不是说植物也需要呼吸的?

没长出叶子来 他靠啥呼吸呢 ?!  吹的那口气足够他们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家路由器没那么热

手觉得有点点温度就行  又不是爆米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觉得有点点温度就行  又不是爆米花。。。。

植物发芽的温度在25-3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丝锥不用的时候,涂点油防锈。。。

你关心的角度好另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关心的角度好另类

因为用的这个温控器准确度不高

网友:
羡慕有地方种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专门做。。。。看我的,小米椒和袖珍西瓜,找个小塑料袋,塞一张对折的纸巾,加点自来水,倒立不滴出。 ...

催苗好办法,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专门做。。。。看我的,小米椒和袖珍西瓜,找个小塑料袋,塞一张对折的纸巾,加点自来水,倒立不滴出。 ...

这路由器真让你利用到极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专门做。。。。看我的,小米椒和袖珍西瓜,找个小塑料袋,塞一张对折的纸巾,加点自来水,倒立不滴出。 ...

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