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些电容看外观是坏了还是只是装配问题

楼主(2025-02-28):
电脑不定时抽风突然就全屏纯色死机,要么就是各种彩色横条闪烁死机。

拆过CPU,内存,都没发现问题。

怀疑主板是不是电容出了问题,看电容外观是有些歪歪扭扭。
是装配问题还是坏了呢,倒是有不少颗都这样
按道理不应该坏那么多吧

网友A:
下面有东西鼓出来吗?

网友B:
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固态寿命比点解给力,结果直到在贴吧看到,居然有大哥用AMD的8核推土机来做渲染主机,结果CPU供电那里的电感和MOS管都挂了才直到,工作机和游戏机的差别居然那么大

网友C:
“全屏纯色死机,要么就是各种彩色横条闪烁死机。”
独显的话,检查显存颗粒,或者显存供电。
核心显卡的话,检查内存。
这就是显存的锅。

网友D:
电容怀孕了,上面没爆,下面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屏纯色死机,要么就是各种彩色横条闪烁死机。”
独显的话,检查显存颗粒,或者显存供电。
核心显卡的话 ...

是集显,我一开始也是这个思路,直到我换了三根内存之后,发现走错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怀孕了,上面没爆,下面爆了

固态会这么怀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有东西鼓出来吗?

看不清啊,鼓出来就很明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我也是觉得固态寿命比点解给力,结果直到在贴吧看到,居然有大哥用AMD的8核推土机来做渲染主机,结果 ...

往死里榨,肯定耐不久

网友E:
拆下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
先拆下 一个看一看,应该不会那么多一起出问题。

网友:
这类电容外表不好判断

网友:
电脑主板的电容都不好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集显,我一开始也是这个思路,直到我换了三根内存之后,发现走错路了 ...

那就是主板上面关于内存方面的问题了,比如内存供电,内存供电的滤波电容,内存槽,我从你照片上看,那几个固态电容是有点歪,但是看起来还算正常,有替换电容的话,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把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会的,上面是平的,下面鼓包,有电桥的话可以在板测,没电桥直接换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怀孕了,上面没爆,下面爆了

固态不是直接BOOM么,也会怀孕?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
拆下一个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先拆下 一个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下来看看不就知道了嘛

主要是主板的电容太难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