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一元钱的ESP32-C2模块成功点亮板载LED指示灯

楼主(2025-02-28):
仅以此篇答谢在这个模块的获取、软件环境的配置、模块的应用过程中无私帮助到我的坛友 @猪小呆 以及坛友 @vip2128
说实话就esp32而言我早有动手的心愿,毕竟自esp8266后esp32很快就普遍应用了,但一直不知道这东西是否好玩加之没有碰到必要的应用场景渐渐的就无感了,最近自从见到这个模块可以1元钱入手而且也是esp32系列的就又燃起了心头之草,于是就从善如流的下单了,于是升级arduino 18.13,经历了坎坎坷坷最后在坛友手把手的指导下终于弄好了软件,今天上午查看物流信息发现东西已经进了家附近的快递驿站下午就到了手里了,于是迫不及待的焊接引线上机测试竟然一次成功,当模块上的红色LED闪烁起来后感觉这货似乎可以上手玩耍了,但未来对它会委以何用眼下尚未确定,但这几天肯定是要跟他较劲了。
程序测试我是新建工程并参考esp8266的程序自己写了几句代码没有使用示例代码,代码编译成功后我就按住图中的开关K而后再按软件中的上传就烧录成功了,操作过程和ESP8266的NODEMCU模块毫无区别,我的USB to TTL模块是带有DTR和RTS引脚输出的,原本考虑使用DTR的下跳电平来代替这个开关,不知什么原因我的这个模块的DTR引脚始终为低电平感觉可能是坏掉了,而用RTS引脚却也没能成功,观察发现在通讯连接等待的.....过程中RTS电平不断跳变最终提示串口连接错误而完败,弄不明白就先搁置着、接下来边玩边等待有大神弄出来全自动烧录方案吧。

接线示意图如下:

测试代码如下:

下图是一些这个模块的型号信息,我也看不懂,放这里由高手分析吧:

网友A:
1.8的arduino还是java的啊。现在都用2了

网友:
LIUliu六六六啊,收藏备用

网友:
学习 现在开发板真是优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的arduino还是java的啊。现在都用2了

2不好用 我现在虽然也是用的2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的arduino还是java的啊。现在都用2了

我的电脑win7用不了2,这次esp32配置成功了暂时又不用考虑电脑升级用win10的问题了。

网友B:
楼主,

en 可以做Reset,就可以通过串口的dtr/rts,做自动下载——参考ESP8266R的自动下载电路

方便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en 可以做Reset,就可以通过串口的dtr/rts,做自动下载——参考ESP8266R的自动下载电路

这个我还没试过,如果方便的话请层主分享一下接线方法。

网友:
esp32c2包请把原来那个删掉替换成这个,原来那个支持包有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1369230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没试过,如果方便的话请层主分享一下接线方法。

ESP8266/ESP32  自动下载,在使用中

临时画,电源中的电容也应适当增加,其它参数适当调整
(因为基本是数字信号的,所以参数不是很紧要、容易做成)。

缺点是连接着板的话,打开串口会引起reset,通常是开发过程,这个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C:
得配个底板使用了

网友:
EN接VCC对么?

楼主:
严格说这个引脚应该通过一个4.7-10k的电阻上拉到vcc,测试时为了省事就省略了电阻,ESP8684的芯片手册中关于这个引脚的描述如下:
High: on, enables the chip.
Low: off, the chip powers off.
Note: Do not leave the CHIP_EN pin floating.
文心一言翻译结果如下:
这段描述是关于一个名为CHIP_EN(芯片使能)的引脚的功能说明。CHIP_EN引脚通常用于控制芯片的电源状态,即开启或关闭芯片。下面是对这段描述的详细解释:

High: on, enables the chip. 当CHIP_EN引脚处于高电平状态时,芯片被启用。这意味着芯片将开始工作,执行其设计的功能。高电平通常意味着引脚电压接近或等于芯片的电源电压(VCC)。
Low: off, the chip powers off. 当CHIP_EN引脚处于低电平状态时,芯片被关闭。这意味着芯片将停止工作,并且可能会进入低功耗或完全断电状态。低电平通常意味着引脚电压接近地电位(GND)。
Note: Do not leave the CHIP_EN pin floating. 这是一个重要的注意事项。浮动(floating)意味着CHIP_EN引脚既未被连接到高电平也未被连接到低电平,而是处于不确定的状态。由于芯片的状态取决于CHIP_EN引脚的电平,如果引脚浮动,芯片可能会处于不稳定或不可预测的状态。因此,为了确保芯片的稳定运行,必须始终将CHIP_EN引脚明确连接到高电平或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配个底板使用了

我觉得做辅助控制的话也没必要单独弄底板,毕竟这个模块要用到目标控制板上,直接在目标板上留出烧录引脚就可以了,如果用它做主控单片机来做控制输出的话就根据需求画板子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8266/ESP32  自动下载,在使用中

多谢分享资料,这个应该是有些NODE MUC板子上的控制部分,貌似需要把IO0改成IO9抽空我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严格说这个引脚应该通过一个4.7-10k的电阻上拉到vcc,测试时为了省事就省略了电阻,ESP8684的芯片手册中 ...

有道理,最好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