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教,这种水槽边缘怎么处理比较好?

楼主(2025-02-28):
租的房子,水槽是这样式的,边缘部分怎么处理才不会藏污纳垢啊?

1、把那白色的玻璃胶处理干净,用水泥填个斜坡,会不会很快就松动。
2、还是把玻璃胶处理干净,切一些瓷砖条,用结构胶斜着边缘铺设。
3、全部用结构胶做个坡面。
以上方法是否可行?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补白水泥

网友:
没辙,清理干净点后用那个塑钢泥试下,劲量的压的平滑点

网友:
无解的,材料不同必然存在缝隙,再加上潮湿...

二○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网友:
没办法除非换成从上往下安装的嵌入式的那种

网友:
清理干净,重新打玻璃胶,不过在潮湿地域,很快又会变黑发霉,啥防霉胶都不好使。

网友A:
租的房子操这份心干嘛

既然愿意花钱 我看还是换个合适的不锈钢水槽来得简单
当然是要买大一号的, 确保水槽四边盖在那个开口上面
更换时 要确保水池干燥无油污 接触部位打足结构胶 加重物压实2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租的房子操这份心干嘛

既然愿意花钱 我看还是换个合适的不锈钢水槽来得简单

要长租,看着实在不舒服

网友:
量一下边缘的深度,买几块瓷砖回来,切成梯形横截面的长条把边缘封住做个过渡,缝隙打上玻璃胶,这样就会好很多。

网友:
搞一圈斜坡下水,但全部用胶,不好成形吧,看这胶水量挺多的。

网友:
感觉打胶要修平很难.是不是可以贴个什么胶布之类,顶多定期更换了

网友:
扣下来改台上盆

网友:
白水泥做坡面吧,胶用量有点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长租,看着实在不舒服

确实看着不舒服,瓷砖斜坡围一圈可以,那得先用板条切出美观又严丝合缝的样板,再按样板切出瓷砖条,才能理想的胶黏到盆边上。
贴斜坡瓷砖条有点难度,如果盆面跟台面高差与大理石厚度相同,那么用大理石边条最好了,等于水盆镶在台面的窗口上,漂亮养眼有没有?

网友:
整体焊接不锈钢台面省事。
只是不喜欢流行的下面垫木板或蜂窝板的不锈钢台面。不知将不锈钢台面下面的架子弄密一点是不是就不需要垫木板或者蜂窝板了。
还有就是不喜欢橱柜下面用踢脚线密封的。柜体的底板与地面墙体和踢脚线围出的空间并非完全密封,里面很容易渗透进去灰尘和湿气成为一个繁荣的生物圈。感觉比较合理的橱柜底部高度应该方便用拖把伸进去打扫卫生。

网友:
试试把胶切掉,把水槽垫高到桌面齐平,然后在缝隙打玻璃胶就可以了

网友:
啥防霉胶都不好使

网友:
台面窟窿大了,盆小了,打胶填充当防水以及固定。
水泥不好使,太薄了容易开裂剥离。瓷砖切条填充,接缝难处理。不锈钢之类的装饰条,阳角线之类的,如果自己能搞定接缝,结构胶固定下应该不错。

网友:
换成台上盆,最好打理。

网友:
想折腾的话,就把盆抬高与台面差几个毫米就好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