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给小米2手环换锂电池,该怎么搞?

楼主(2025-02-28):
小米粒有1年多没充电了,

现在电池容量好像严重下降,
该怎么办好呢?
是不是只能换电池了

网友A:
拆了基本上就不防水了

网友:
那电吹风热风吹屏幕!均匀吹 ! 吹到烫手就用裁纸刀延边翘开就可以了!
注意别翘断了排线, 换了电池防水功能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基本上就不防水了

拆了为何就不防水?

可以用硅橡胶加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了为何就不防水?

可以用硅橡胶加上?

原来是一体成型,拆了再怎么搞也封不了那么好,硅橡胶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一体成型,拆了再怎么搞也封不了那么好,硅橡胶也不行

一体成型什么意思?

小米粒不是超声波焊接么?

网友:
换不了,一拆就废。屏幕也该老化了   换新机吧

网友:
小米二手环通病屏幕暗,看不见,废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体成型什么意思?

小米粒不是超声波焊接么?

就是一次性加工好整个外壳,不会有地方能进水,粘接焊接是会有缝隙的
反正一般人拆了防水就没了,设计的时候就没打算给你拆的。超声波焊接好像防水性能也不怎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