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嘉立创EDA画PCB板时二极管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5-03-01):
嘉立创EDA在线专业版,画PCB时二极管都是卧式安装,有立式安装的元件型号吗?

根据楼下的提示,通过修改封装和3D模型,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型号:DO-41_BD2.4-P3.00-D0.6

网友:
安装的时候你把它竖起来不就行啦

网友A:
这种情况我是原理图中右击元件编辑封装---调整下孔距与孔径,孔径参照1N4007,1N5418等的系统参数。

网友B:
以前我也找过,没找到,后来就是,直接扔两个焊盘,丝印画两笔,就是没有3d预览,板子够大的就让他趴着

网友:
竖起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也找过,没找到,后来就是,直接扔两个焊盘,丝印画两笔,就是没有3d预览,板子够大的就让他趴着 ...

就几个元件,原来是用洞洞板13 x 3 孔做的,最近想薅羊毛嘉立创免费打板,没想到这么简单的电路,就被找库元件难住了。扔2焊盘,肯定可以,就是3d无效果图

楼主:
如楼上说的,扔2焊盘,焊接时竖起来安装就行,但预览时无这二极管效果图,有竖起来的库元件吗?

网友:
可以单独移动一个焊盘,修改这个焊盘的X,Y值即可。

不过3D预览它是躺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我是原理图中右击元件编辑封装---调整下孔距与孔径,孔径参照1N4007,1N5418等的系统参数。 ...

编辑封装后, 2D效果图中的标识和孔位都符合了, 那3D模型还是卧式,,总得来说,已经达到打板要求,谢谢

网友C:
焊盘可以偏移。楼主3D模形是如何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盘可以偏移。楼主3D模形是如何修改的?

不是修改的,模型库中找到了对应的型号:DO-41_BD2.4-P3.00-D0.6  ,否则,要自己画3D模型

楼主:
感谢坛里大神 @jsawar 的工程,利用周末时间成功学习嘉立创EDA编辑PCB并成功申请免费打板,期待作品

主要学习贴: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89577-6-1.html  的第75,101楼,还有79楼免费打板操作步骤,从此楼开始就迷上了画PCB,

画原理图,然后转PCB,再调整,挺好玩的,目前学会了画简单的,就几个元件的

网友:
嘉立创EDA挺好用的。

楼主:
今天收到了,非常满意,感谢嘉立创免费打板,实现小时候的电子小制作梦想

楼主:
嘉立创紫,很漂亮,但选材1.6mm,花了很大力气,才切出一片,作为第一件PCB板的艺术品,容许自我陶醉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嘉立创紫,很漂亮,但选材1.6mm,花了很大力气,才切出一片,作为第一件PCB板的艺术品,容许自我陶醉一下 ...

感谢分享diy的快乐。感谢嘉立创,实现了以前的diy理想,给了大家免费的试错机会。
有机会可以试试在丝印层画圆形方框-然后转-割槽,处理好了方便手工5掰开,不然1.6厚度的pcb自己切割难度不小,即使用钢锯条也费力,玻璃纤维的材质确实难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diy的快乐。感谢嘉立创,实现了以前的diy理想,给了大家免费的试错机会。
有机会可以试试在丝印层 ...

难道这个板子,重新排版,合理设计割槽,挑战最大化割槽再下一单?

网友D:
想拼板回来自己锯割的话,厚度控制在0.8-1.2mm,那是非常的NAI S,现在很少打1.6厚度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拼板回来自己锯割的话,厚度控制在0.8-1.2mm,那是非常的NAI S,现在很少打1.6厚度的了 ...

第一次,没经验,按默认厚度下单了,再有下次,一定要注意板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