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小山拆解:没有什么是一锤子砸不开的,如果有,来两锤子—松下笔记本电池暴力拆

楼主(2025-03-01):
话说上次拆箱T8还是S9的电池,大家说有可能饿死。

今天就暴力拆一下,看看里面的东西,还有测试电池是否还有电。

杂物间拿起大圆石头就上手,如果一下不开壳,那就两下,要是还不行,自己脑补好了,哈哈哈哈哈…

内里果然是八个18650,这样深绿色的松下以前没怎么见过,采用四并两串的结构(7.2V 84W,推算下来大概四颗电池11600mAh,也就是2900mAh 一颗),剪断保护板的镍片,重新排列为八颗并联的造型。

上到双槽魅色充电器上竟然没有反应,万用表检测发现电压只有可怜的1.3V,估计饿得肚子难受了……

翻了好久才找出一块类似傻充的香水充电宝板子,给电池正负极怼了几次,再放到魅色上,开始有点循环扫描的指示灯动态变化。
大概十来分钟之后电压慢慢升到2.8V…
睡觉先,明早起来再看看变化情况好了。

如果能恢复正常充电,那就准备取6-7只电池去继续改那个带快充的罗马仕充电宝。感觉最近几天用的松下浅苹果绿电池充放电也太快了,可能电池寿命已经严重衰减了。

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我特别认真看了帖前部的文字内容!发帖辛苦了!

网友:
充就充一个排

网友A:
一个一个地充电然后测容量和内阻,你这一排点焊起来,浪费点焊机器和镍带。

网友:
电池不错啊,希望能恢复

网友:
看到笔记本电池就想到现在的电池锁,厂家搞这个的本意是让顾客买原装电池,但实际上,除了增加了一点更换电芯的门槛,真正增加收入了吗?

网友:
温柔的暴力砸开吧,毕竟锂电池砸坏了短路燃烧爆炸是可能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电池不错

网友:
竟然是怕了索尼哥的电池...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B:
8个并联竟然还只放在一个槽里,一个槽也就算了还只给0.5A的电流,你是想要充个2天2夜吗?

网友C:
饿过头的电池救回来容量内阻受损了 多多上撸新电池吧 21700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8个并联竟然还只放在一个槽里,一个槽也就算了还只给0.5A的电流,你是想要充个2天2夜吗? ...

hahaha,如果充两天两夜能恢复大部分也不亏,今天中午外出前测量了下,电压也才到了3.43左右,上不去。。。晚点换充电宝板子接着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地充电然后测容量和内阻,你这一排点焊起来,浪费点焊机器和镍带。 ...

没有点焊机、也没有容量仪及内阻仪,这个镍带是原机出厂就有的,我只是把两排四并的镍带搭棚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饿过头的电池救回来容量内阻受损了 多多上撸新电池吧 21700也便宜

好建议,观望观望

网友:
尤红袍,大綠袍,确实不错,能充起来就好啦。

网友:
哎,就怕是充不进去了

网友:
感觉好的电池外皮都很漂亮,外皮没有标识的肯定是差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