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29元的WiFi中继器

楼主(2025-03-01):
29元的WiFi中继器,信号还算强,可以辅助覆盖路由器信号盲区,但只支持2.4G的WiFi,采用典型的“莲花蝌”方案!

楼主:
天线部分被胶粘住,不拆了,里面就是普通的3db天线(路由器常用的那种)

网友:
可以,发热严重吗

楼主:
功耗0.5W还算省电。

网友A:
用旧路由WDA也一样吧

网友:
mt7628,能用就不错了

网友:
mt7628,经典的经典了。

网友:
有一点作用,这么小的东西,功率不会太大的,覆盖距离也不会太远。

网友:
稳定范围大么

网友:
这种功率不大,作为房间网络死角补充信号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旧路由WDA也一样吧

其实就是一个没接口的路由器

网友:
第一次使用的时候,需要设置一下吧,要不它怎么知道你的密码?

网友:
7628集成RAM所以板比较小!

网友:
乞丐版mesh,哈哈

网友:
还从没用过这种小东西。

网友B:
29元还不如买个旧路器做中继。

网友:
引用 网友B:
29元还不如买个旧路器做中继。

+1,这价能买7620/8带5G的 路由了...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
5G的个人感觉还没2.4G的稳定。。。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