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106显示屏以为被热风枪吹坏了

楼主(2025-03-01):
一台FLUKE106收来玩的,不开机,简单拆开发现测量IC电源端无电压当然不开机啦,查了一下供电发现少了一个电感,也许是被甩后震掉的,从工控屏板上吹下一个电感位置刚好,本以为很容量的事,拿起热风枪开干,当把电感装上之后发现液晶屏幕黑了一半,这下完蛋了,在观察屏幕与板之间还有一点缝隙后才有点安慰。在静置几分钟后黑块慢慢散去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装上电池开机OK。

总结下来要玩带屏的贴片板时最好把液晶屏幕先拆下再使用热风枪吹。

网友:
修理7寸车载显示器,主板是粘在屏背面的,用见枪换上面的芯片,换好后,屏上出现了一个圆的亮斑。已经2次了。

网友:
有次也是犯你的错误,把屏的背光板吹变形了。

网友:
FLUKE等于福禄克吗

网友A:
有这么标准的电压.

网友:
所以还是少用热风枪,用焊铁就行...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
这个“福禄克”和“FLUKE”有什么关系?山上的么?

网友B:
“FLUKE”的LOGO我认识。
但是这个“福禄克”的LOGO,是正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UKE”的LOGO我认识。
但是这个“福禄克”的LOGO,是正经的吗?

非常正经,与FLUKE没半毛钱关系,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UKE”的LOGO我认识。
但是这个“福禄克”的LOGO,是正经的吗?

101和106,国内专供,福禄克LOGO是正经的,没错

网友C:
101和106好像是国内专供,启用了福禄克的中文LOGO,
怎么会有那么标准的220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1和106好像是国内专供,启用了福禄克的中文LOGO,
怎么会有那么标准的220v电压? ...

用的是变频电源电压频率可调整到2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标准的电压.

我有的变频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