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AMSUNG三星FitPlus车载迷你优盘性能测试

楼主(2025-03-01):
我手头的迷你优盘是两个闪迪CZ43,一个32G一个64G,容量有点小了,准备整个大的,看了一圈,锁定了这个三星FitPlus,据说是SMI主控+三星闪存。容量最大512G,我选的是128G,宣传的速度如下,读400写60,够用了。

到手先跑个ATTO,写速度从64kB开始达到最大65MB/s左右,读速度从512kB开始达到最大400MB左右,完全达到标称性能。

再跑个全盘读写看看,也非常好,写入平均61.82MB/s,读取平均355.46MB/s,整个测试过程发热也还行,直观上感觉没有闪迪CZ43热。

再做一个AS SSD测试,数据如下。连续读写都没有问题,和全盘读写数据能对上,惊喜在于4K性能。4K写能到16.68MB/s,4K读能到10.85MB/s,通常优盘都是没有4K性能的,三星FIT+有这个4K性能相当不错了,用来做系统盘也是可以的。

最后看一下方案,试了下ChipGenius没有扫出来方案,不过既然知道主控是SMI的,直接用SMI的量产工具一扫就出来了,方案如下:主控SM3280BB,这是双通道主控,128GB这个版本读取已经是400MB/s了。闪存有两个CE,每个通道一个,ID为EC1E98BF84CC,查了下型号应该是K9AHGD8H0A,3Dv5 92L TLC颗粒,还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评测,涨知识了

网友A:
不理解U盘这么大的干什么用?

网友B:
这盘性能真不错,小巧玲珑,不过发热严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U盘这么大的干什么用?

现在的新能源车很多都有好几个摄像头,开了停车监控,512G卡不开移动侦测也存不了多久。

网友:
迷你优盘性能能到这个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之前有过一模一样的一款,读写确实不错,对得起价格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新能源车很多都有好几个摄像头,开了停车监控,512G卡不开移动侦测也存不了多久。 ...

三星TLC QLC优盘给监控用,很快就凉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TLC QLC优盘给监控用,很快就凉凉

那就拭目以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盘性能真不错,小巧玲珑,不过发热严重吗?

发热不大,比闪迪CZ43,CZ430发热小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新能源车很多都有好几个摄像头,开了停车监控,512G卡不开移动侦测也存不了多久。 ...

我的车原配行车记录仪默认是往TF卡里面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U盘这么大的干什么用?

时代变了,现在即使这种和闪存颗粒差不多大的车载U盘,128G也只能算是小U盘,三星FIT最大512G,闪迪CZ430最大1TB。

网友:
测试很全面。不过车机用的U盘,对速度要求也不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热不大,比闪迪CZ43,CZ430发热小太多了。

以前Sandisk速度慢的时候发热倒是控制得挺好,现在像CZ43、CZ430之类的速度上去了,发热也很厉害。

网友E:
能把你这个U盘的ISP分享上来吗?就是你用量产工具读取U盘信息后会在量产工具目录下生成一个ISPChecksumRead.bin文件

网友:
写入有点慢啊

网友:
谢谢主人分享的评测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把你这个U盘的ISP分享上来吗?就是你用量产工具读取U盘信息后会在量产工具目录下生成一个ISPChecksumRead ...

$ md5sum ISPChecksumRead.bin
6ea9b4d4289e2e186ab8c67d18acb966 *ISPChecksumRead.b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Sandisk速度慢的时候发热倒是控制得挺好,现在像CZ43、CZ430之类的速度上去了,发热也很厉害。 ...
我还有个256GB的CZ430,写入完全不行。缓内读取120多,写入50多,缓存也就3到4G之间。缓外读取只有70多,写入只有25,特别垃圾。这个CZ430是老版本号称130MB/s读取速度的,水分太大了。不知道新版号称400MB/s读取的性能怎么样。另外CZ430那个塑料外壳质感太差了。和三星FIT+完全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