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EPSON M2128墨仓式一体机,缺点就是主板易烧,且价格昂贵

楼主(2025-03-01):
如题,没用过墨仓式打印,不知它的头是否和喷墨打印机一样易堵。这台机如今售价千元左右,和激光一体机的价格差不多了。但是这种机,主板容易烧毁,主要是2只打印头驱动管易坏,但换上还是不加电,测量DC-DC输出电感对地短路,看来是主芯片烧了,而X宝上主板价格要将近300,真是修不起了。

网友:
为什么买喷墨的,激光的不香么?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A:
喷墨打印机似乎打印起来清晰度好,经常打印的话还可以

网友:
打印机不容易拆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墨打印机似乎打印起来清晰度好,经常打印的话还可以

有这事?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
不应该啊, 我印象中,这个主板没那么容易坏,倒是堵头多。这玩意,修着一手墨水,想想都烦

网友B:
短路不一定是芯片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不一定是芯片烧了

烧帖片电容的多。

网友:
不知是否可以使用烧机大法再抢救一下。
像这种故障,我个人在各种常规套路都无法后,习惯性使用烧机大法再抢救看看是否误判。反正都是死马当活马医,如果真的是芯片发热那就可以死心了

网友:
主板容易烧毁,打印头驱动管易坏,这玩意就成了鸡肋了

网友C:
为何主板易容烧呢?

网友:
有没有推荐 打印机 导轨润滑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何主板易容烧呢?

堵头了功率无限增大,烧驱动管
驱动管烧短路了,要么玩死芯片,要么玩死电源。

网友:
这么新就坏了啊,不是质保三年吗?

网友:
挺新的机器,又是个短命的玩意

网友:
设计应该有点缺陷

网友:
喷墨一体机,看着还不错

网友:
喷墨容易出小毛病

网友:
质保三年怕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