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f717前镜头有霉丝,但他的前镜头好像有两片组成,能拆吗

楼主(2025-03-01):
求大神帮助
f717前镜头有霉丝,但他的前镜头好像有两片组成,能拆吗?怎么拆?

网友:
不建议拆,重装的时候可能造成光路不同轴,自己没法校准,图像会畸形

网友:
当年的高端机子,可以透视。哈。。。。。有岁月了。

网友:
一代神机啊,不过现在都是手机长焦了,带相机出门太笨重了

网友:
胶合镜片?不好拆的

网友:
F717是内嵌固定镜头的,不像单反镜头几颗螺丝就可以拆分开,貌似镜头前端内还有传感器和电路,再说镜片和支架间可能是超声波焊接的,不好拆

网友:
包括单反镜头不少镜组都是塑封的,不太好抠开

网友:
似乎不太好拆,装的时候会产生光路问题

网友:
我靠,F717啊,当年把玩过。口水一地啊,能tou视。那是相当牛的存在。打个比方,你用圆珠笔把一些重要的文字涂改了,拿F717一拍,原形毕现。至于泳衣,那是一览无余啊。

网友:
拆了也没用,除非你有专业的清洗设备和合适的药水配方,严重的情况下你还需要镀膜设备和配方,所以拆了也只是拆了而已,你拿霉丝没办法,想大力出奇迹那就镜片和霉丝一起元旦。

网友:
拆倒是不难拆,717镜筒外壳不是整体的套筒是几块独立的塑料壳,你甚至不用怎么动机身就能拆开。

网友:
不拆还能凑乎用,拆开就彻底完了。

网友:
外壳比较容易拆,镜头是个独立组件,但这个组件怎么拆就没有资料了。如果你确定是前组,应该比较好拆,尽量别动对焦、变焦和光圈三部分,如果要拆就用记号笔划线,记录对位信息。
我拆过的数码相机镜头有三星、松下、富士。松下的有详细手册,富士也没有镜头组件的拆法,三星的根本没有手册。最后也都修好了。只要细心就不难

网友:
能拆,一拆就废

网友:
估计得找专业的来弄才好

网友:
不建议拆洗,其实轻微的霉丝不影响成像清晰度

网友:
F717还有当年的F828,都是索尼大法的旗舰啊,后面好像就转去微单了

网友:
能凑合用就先别动了吧

网友:
要做好拆开就废的心理准备,能用就别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