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新能源车的原车慢充充电qiang改变充电电流的方法

楼主(2025-03-01):
通常来说新能源车的原车慢充Q一般都是标配16A的,实际充电电流在12多13之间,容量在2.8-2.9KW之间,为不可调节,当我们如果在比较老旧的小区或者怕趴窝后用便携式发电机充电时候,可能需要减小充电电流以适应当前的环境,比如我的LP3300i便携式发电机额定2.8KW最大3.0KW就带不起,直接保护,所以需要减小充电电流。

可能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网上买一个,所以我也买了,还不止一个,换了两家不同品牌的8A/10A/13A/16A共4档的,结果都不支持,不管哪个档都是12安接近13安,我实际测过他们的CC和PE之间电阻都是680欧,理论上只要改变CP的脉宽就能改变电流,实际上可能早期的车载OBC并不支持PWM,所以····

所以我只好拿自己的原装枪来改了。其实OBC识别充电电缆容量就是靠上电时候识别CC和PE之间的电阻,如果100欧则是63安电缆,220欧是32安电缆,680欧是16安电缆,1.5K欧则是8安电缆,3.3K则是半连接禁止充电,这个3.3K就是慢充Q头上的锁止开关,充电时候我们如果拔Q就需要按下去这个时候电阻就升高到3.3K,则充电机立即停止充电防止带电拔q时候大电流引起意外。

需要说明的是Q头的这个检测电阻是没有和缆上盒连接的,只共用了PE线,应该是减低成本的原因。所以只能拆开Q头进行改装,为了不破环原Q头的性能特别是防水性能,所以我打算用原来的锁止开关来控制电流。

首先需要一块精度比较高的数字万用标,然后需要电阻包,1/4瓦即可,用多个大电阻并联来获得额定的阻值,打开Q头后有在CC和PE有两条线连接到一块很小的电路板,电路板的另一端两条线连接到Q头的锁止位置开关上,用胶带把锁止按钮绑起来,测量Q头的CC到PE的电阻,应该是3.3K多一点,找到标号是R4的电阻,然在上面并联电阻,我用的是2个2.4K加一个56K,实际阻值是55.6K+2.41K+2.40K,这个时候测量Q头的CC到PE的电阻应该是1.50K,然后松开锁止按钮的绑带,这个时候电阻值应该是680欧,合格,然后就可以装回Q头螺丝去实地充电测试了。

楼主:
改之前的电流

网友A:
感觉这样废掉了按键开关很不安全,不建议这么干!

网友B:
终于看见新能源的DIY了,有插混强改?

网友C:
2800瓦都带不动的话,这充电环境根本就不支持用电车,冬天开个空调都超过这个功率了。
还有,充电枪可以大大方方打出来,没事的

网友D:
最低能改到多少?能改到800瓦以下么,这样就能用电动车棚的插座充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800瓦都带不动的话,这充电环境根本就不支持用电车,冬天开个空调都超过这个功率了。
还有,充电枪可以大 ...

楼主可能要用发电机充电,电流太大,发电机带不动。

网友:
上次看到改充电功率的是用555输出PWM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低能改到多少?能改到800瓦以下么,这样就能用电动车棚的插座充电了。

这么低的电流估计得动充电机了

网友:
为了防水也只能这样了,要是不考虑防水可以加可调电阻,无极调电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样废掉了按键开关很不安全,不建议这么干!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手,来学习学习

入门玩家而已,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共同学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看见新能源的DIY了,有插混强改?

手边没有,我这个是自己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00瓦都带不动的话,这充电环境根本就不支持用电车,冬天开个空调都超过这个功率了。
还有,充电枪可以大 ...

目的不同吧,至少我测试过隆鹏LP3300i号称3000W的是带不起的,一充电发电机就保护,另外我这个车是快慢充都有,在外面都是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低能改到多少?能改到800瓦以下么,这样就能用电动车棚的插座充电了。

这个估计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能要用发电机充电,电流太大,发电机带不动。

对的,主要是用于路上趴窝时候用发电机发电,我的LP3300i发电机就带不起,直接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