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拆机喇叭如何利用起来做电脑音箱

楼主(2025-03-01):
大家好,我手上有一个拆机的音箱喇叭,看起来质量不错,想利用起来做电脑的外置音箱使用,但是由于本人是菜鸟,不知道需要购买哪些硬件才能实现当普通电脑音箱使用。希望有朋友告知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不管外观,就淘宝几块钱买个数字功放板,自己焊接电源线、音频输入线和音频输出线,找个12V电源供电就行。图片这种我买三个了,最低时2.7元到手。

要好看点,几十块买个成品小数字功放也行。

要好看要音质,就买成品模拟芯片的小功放或者胆机。

网友:
买个蓝牙功放一体板,看一下喇叭功率,选一样的或比喇叭大些就行。这种板子能连蓝牙,能插音频线。

网友A:
哈曼卡顿,好东西,只有一个吗?

网友:
不知道喇叭功率有多大,小功率的买个PAM8406功放板,用5伏电源5Wx5W。功率大点的买个PAM8610功放板,用12伏电源10Wx10W。

网友:
LM1875等,平台上搜索一下

网友:
买个带高低音调节的数字功放,自己diy音箱一定要买这种带高低音

或者dbm3这类带dsp的功放板,可以软件调eq
把声音调的很出彩,但是没有专业设备(调音麦克风)业余调整比较费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曼卡顿,好东西,只有一个吗?

感觉好像“哈曼”好牛屁的样子...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好像“哈曼”好牛屁的样子...

大牌子,贵的一P,质量音质确实好,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