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滨江BM818数字钳形表

楼主(2025-03-01):
拆开后结构极为简单,真不知道如何实现这么多功能的,电路板另一面只有屏幕和拨盘,这一面原件也少得可怜。也不知耐用不,目前直流电压点阻挡倒是准的。

网友A:
牛屎不爽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屎不爽了,哈哈

关键也没有其它集成电路

网友:
交流钳表本来就没多少东西

网友:
牛屎看着就不爽。

网友:
还有电容档?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
一堆牛屎,啥功能都都了,低端表,能用就行。

网友:
牛屎变异了

网友:
集成度真高,可以用用系列。

网友:
现在集成度是越来越高

网友:
牛屎大集成

网友:
同样的滨江BM818电路板不一样,我这个好像比你的零件多几个

网友:
这个现在也便宜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