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刹车架改装碟刹的问题

楼主(2025-03-01):
最近感觉需要锻炼身体了,就把老父亲的捷安特ATX680山地车征用了,老父亲曾在十几年前骑着这辆车从兰州出发,往返了壶口瀑布。
车子是个好车子,就是配置太低了,刹车是V刹,经过这么多年的使用,前圈都快磨漏了,我就改了碟刹。但是后刹车因为没有碟刹安装座,在网上买了个铁质的加装座安上了,这个安装座由于设计原因刚度不够,经常蹭碟,掰一掰又能用。
现在想请教各位:市面上有没有铝制的焊接安装座?或者有图纸也行。焊接的安装座能不能耐用?

网友:
无图无真相...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A:
同城收个铝架碟刹的车吧,v刹改碟需要很多工具和技能,需要焊接增加碟刹座,如果不焊接改的很不好用,所以收个才是正道,

新卖价2000以上的就够了,不要买小布  大行什么的那种溢价严重的货

网友B:
该成磁力涡流刹车

网友C:
捷安特没在车身预留碟刹安装位  我0几年买美利达都有自己换后轮花鼓碟刹 前轮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城收个铝架碟刹的车吧,v刹改碟需要很多工具和技能,需要焊接增加碟刹座,如果不焊接改的很不好用,所以 ...

atx680,车架很不错的,舍不得放弃。其实要是能收到也不错,我一个同事把升级换下来的零件都给我了,也就差个车架基本就能再凑一辆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捷安特没在车身预留碟刹安装位  我0几年买美利达都有自己换后轮花鼓碟刹 前轮没换 ...

是啊,增加个碟刹座也不会增加什么成本,估计当时这车也是成本控制的比较严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成磁力涡流刹车

这个不太懂,讲讲?

楼主:
我到手时的状态:
我改完后的状态:
现在稍有改动,后衣架中部到V刹座那里加了根8个的铝支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到手时的状态:
我改完后的状态:
现在稍有改动,后衣架中部到V刹座那里加了根8个的铝支撑 ...

这不是改好了么?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改好了么?

这是之前买的八十多的铝合金改装座,外面的铁片太软,根本固定不住,现在换了铁片的那种,本体变形大,几乎每天都要调一次,第二天继续蹭碟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之前买的八十多的铝合金改装座,外面的铁片太软,根本固定不住,现在换了铁片的那种,本体变形大,几 ...

买好的,比如不锈钢?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好的,比如不锈钢?

主要是结构问题造成的,其实跟材料关系不大,一端是夹在后轴螺丝下面,一端是靠一个铁箍箍在车架上然后用单颗螺丝连在铁片上,天生就不稳定。

网友E:
捷安特不好的地方就是车架没有升级的余地,没有碟刹支架来说升级碟刹真的不方便,前刹可以换整个减震前叉来解决,就是价格比较贵,后面的就不好解决了。前叉换碟刹一般刹车也够用了,一般情况下前叉刹车效果要远远好于后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捷安特不好的地方就是车架没有升级的余地,没有碟刹支架来说升级碟刹真的不方便,前刹可以换整个减震前叉来 ...

其实我也不想动这么大手术,主要是车子用的时间有点长了,V刹把圈都快磨漏了,但是刹车效果可真的是没的说,而且V刹调整还比较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