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九联UNT402A_IPTV_HUNAN 湖南移动IPTV机顶盒高清主板图片

楼主(2025-03-01):
九联UNT402A_IPTV_HUNAN,CPU是晶晨 S905L 3B
坛子里刷机包提供的短接图,和主板布局完全不一样
这个版本的九联UNT402A应该也有很多人遇到
求大神看看应该短接那里?
另外主板侧面有个小的微动开关,是干啥用的? 感觉按了也不起任何作用

九联UNT402A_IPTV_HUNAN TTL部分电路, 标记了 GND TX RX , 但电路板上相关零件全都空缺,如何才能连接ttl ?

九联UNT402A_IPTV_HUNAN  机顶盒主板背面图片

这里应该是线刷短接点位置,但不知具体是哪个电阻? 有没有大神?

网友A:
图2,4r7电感下    上面脚是rx  右边上面脚是tx
楼主在哪?,要是湘a地区可以没事一起研究电子产品

那个按键不能一直按,启动的时候按一下不能超过多少秒就会进去recovery模式,很多都带ttl模式的adb,可以用ttl进去recover就可以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4r7电感下    上面脚是rx  右边上面脚是tx
楼主在哪?,要是湘a地区可以没事一起研究电子产品

是这样的吗?

网友:
改造一下变成游戏机

网友:
是的了,应该有能用的固件,那个按键在上电后短时间按一下就行

网友:
小的微动开关又没有可能是个重启键

楼主:
未验证:九联UNT402A_IPTV_HUNAN 湖南移动IPTV机顶盒   线刷短接点

楼主:
CPU   3905L3

已引出 TTL 线,ttl 连接正常

网友:
我是买的短接神器,用起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