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工匠仁智能恒温加热台拆解测试

楼主(2025-03-01):
加热台几年前自己diy过一个,老站相关帖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51433 使用一直良好,按理说没啥必要再买一个,主要是看到才60元不到,感觉现在太卷了,又考虑到看到的这款最高温度可以400度 ,有些需要高温的场合还有用武之地的,于是没忍住最后57元左右入了一个。

可以用淘宝福利红包(多天领取可以累加)和红包签到里面的省钱频道活动专享红包,我领了个6元的,所以算一起不到60到手。

发货比较慢 n天后到了,倒是挺沉的,开机试了一下,表面污渍测试时留下的。四周有防烫包边,但是碰到仍旧会被烫,也就是不至于烫秃皮那种

看着挺虎实 份量挺沉的,前面板,功能很简单就是调温和温度设置

侧面散热孔

功率比较大300w,能应付各种应用了。

测温热电偶在这里,中心部位

底部脚垫

说明书 说是40-400度,温度可以校准

试了一下,设置最低40度时

60来度才停止升温,低温误差20度左右(和设置相比),这个严格说已经到了不合格的地步了,升温也很慢,好在高温时还凑合能用,误差+-5度左右吧,和我自制的相比性能差的不是一点儿,自制款设置温度和实际温度几乎没有误差,1度之内,没有过冲,升温也快得多(虽然仍旧不是很快),唯一缺点就是受ptc特性限制最高温度只能220度左右,功率也小很多。

拆开,里面空荡荡,主板面儿

插座面儿

主板右下角螺丝直接拧不下来(一共3颗螺丝,厂家自己也没办法给左下角上个螺丝),周边功用见标注

于是把90度螺丝刀找出来了,可用一回了

然而空间不够还是用不了 于是只能再多拆两颗螺丝了

主板拆下来了

电源pwm

输出整流和7533  3.3v ldo 供逻辑部分

sot23-5是颗运放,作用热电偶信号放大

没有使用成品pid控制器,板载一颗无字单片机,但是pid算法不太好,导致精度一般。

右下角的可控硅光耦,用作温控可控硅的隔离驱动

板子另一面,最下面是电源的变压器和滤波电容

左侧是可控硅rc吸收电容,带散热器的是可控硅,用作调温控温功率管

还行吧,这个价格倒是能用,最近很忙,能发帖的时间变少了,精力也有点儿跟不上了,帖子里的元件只标注了型号和功能,资料自己找吧,以防体力不支还望海涵。

网友:
这价格不贵

楼主:
嗯 就是看到价格便宜才买一个备用

网友A:
前排围观,性价比不错

网友:
趁手的好工具

网友:
也有一个,原来里面是这样~

网友B:
厂家肯定是先固定板子后装的电源插座!装配顺序对还是不影响的!

网友C:
我买的时候要70,用过几次修LED温度太高,把板子都烤黄了。

网友D:
随意调温有什么特别功用吗。我只有ptc那种东西。

网友:
做工蛮整洁的,也想买一个。
这个的发热板是铝框内塞PTC发热陶瓷片,还是电热丝管整体铸成铝块的?

网友:
这还有个主板,好多直接搞个温控器

网友:
这个居然能达到400度,但是这玩意给我感觉,好像用处不是非常大,看个人用途了,我只是拿来拆屏幕,感觉用不到那么高温度,如果说拿来拆焊东西,现在大部分都是双面板,也接触不到,拆元件的话,我感觉我用的那个烧茶炉拆就很不错。只是少了温控。

网友:
谢谢分享~看起来性价比不错啊

网友:
57块钱 至少15是运费。要40多做一个出来也不容易的

网友:
这么大一只,只要57元,看看我的维修佬加热台,好像不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排围观,性价比不错

哈哈必须不错,错了就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肯定是先固定板子后装的电源插座!装配顺序对还是不影响的!

那肯定的,不过就算按顺序装,左下角也装不了除非90度螺丝刀,厂家也是空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时候要70,用过几次修LED温度太高,把板子都烤黄了。

调低一点儿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意调温有什么特别功用吗。我只有ptc那种东西。

这个等你有需求时就知道了,或者让后面的坛友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