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排阻的焊接

楼主(2025-03-01):
搞一搞my65精度,买了一块新排阻。这个排阻看起来焊接不好办,听说温度高了会变,那么到底多少温度合适呢。

网友A:
最低档+有铅锡,焊接速度快到让它反应不过来就行了....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
这玩意里面带恒温吗?

网友:
就这两脚 没啥大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低档+有铅锡,焊接速度快到让它反应不过来就行了....

就这么赌一把吧

网友:
动作快点一个问题不大

网友B:
往地上摔两下,趁排阻还懵逼的时候赶快焊

网友:
一个个来,无所谓的,主要是焊接后,迅速吹几口气,加速它冷却
甚至可以用风扇一直吹,吹几分钟,然后焊接下一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往地上摔两下,趁排阻还懵逼的时候赶快焊

+1,好有道理的样子...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
搞点酒精,排阻醉了后,趁它不注意,速度焊。
也可以拿镊子夹着引脚根部助它散热。

网友C:
快进快出,咔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或者用个铜或者什么其他的金属在焊接的时候绑住腿

网友:
na那咋整,打麻醉剂???

网友:
63有铅锡丝融化温度我记得是183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快进快出,咔一下就好了

一哆嗦就结束了?

二○二五年三月二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哆嗦就结束了?

是啊是啊

网友:
排阻外壳封装时的温度至少有200多度,所以放心焊吧。

网友:
貌似还有低温锡膏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