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手环2拆开了,这种内置电池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5-03-01):
这个PL361225是什么意思

VOL:3.8V/4.35V什么意思?

哪里可以买到这种电池?

网友A:
应该是标称3.8 V,充满4.35V的意思吧。我的手环2屏幕太暗了,放了好几年,前段时间拆开充电还能用,也能正常连手机?不过没啥价值,直接扔了

网友:
假货宝上有...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
PL361225,3.6mm厚,12mm宽,25mm长。

网友:
主要是最上面的标示PL361225V,按这个型号购买

网友B:
你的电池居然比屏幕先老化?大部分人都是一年不到屏幕暗得看不到了。

网友:
突然想起来我还有一套全新未激活的在吃灰

网友C:
不是电池的事!

网友D:
PL361225V对应高宽长,分别是3.6,12,25,单位 是毫米
3.8/4.35对应标称电压和满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标称3.8 V,充满4.35V的意思吧。我的手环2屏幕太暗了,放了好几年,前段时间拆开充电还能用,也能正 ...

充电还能用,电池还能坚持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361225V对应高宽长,分别是3.6,12,25,单位 是毫米
3.8/4.35对应标称电压和满电电压  ...

接近的锂电,哪里可以买到?

网上看到有些只有50mah,太小了

原装是11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池居然比屏幕先老化?大部分人都是一年不到屏幕暗得看不到了。 ...

你的屏幕老化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池的事!

不是电池是什么

网友:
拼夕夕上也有

网友:
假货宝,臭鱼,都有

网友:
体积大小合适的锂电池就行

楼主:
丢了可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还能用,电池还能坚持多久?

不知道,就连上手机测了下心率,用了十来分钟就扔垃圾桶了

网友:
某宝很多351225的,120mAh,不过没有找到4.35V的,都是4.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