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197工业级三防万用表拆机测试,是否能对标福禄克?

楼主(2025-03-01):
优利德UT197,又一款对标福禄克的产品,国内模仿福禄克个别型号的厂家不少,但是,敢模仿这么多款,且敢叫板福禄克的,优利德是唯一一个!跟之前的路数一样,借鉴福禄克,然后在表面的功能配置参数上压福禄克一头。电子,电气通杀!
直流电压挡60000/600000字,电容,AC+DC等是6000字,其它挡位60000字。
测量速度还可以,精度也可以。不过,五位半模式,我觉得也就仅仅是显示多一位,没鸟用。
测量结果重复性一般,会受环境,甚至受自身背光灯影响。
电阻挡放在变频器旁边尾数跳动明显。
工作电流中规中矩吧,三节5号电池,估计也不撑不了太久。
第一次测试时,电阻挡可以归零,但是,测量小电阻偏低0.05Ω,拆机后,发现电阻挡不能归零了,测量小电阻偏大了。哈哈,这算好事还是坏事?
至于用了什么方案啥的就不说了,国内现在千篇一律!有兴趣的自己去了解一下,主要芯片:HY3131 + HC32L136 + BU9792AFUV + ADS1255IDB

楼主:
补充一下配件及蓝牙测试。
配件有16AWG硅胶可伸缩带螺纹表笔,线阻低于20毫欧,温度探头(有点像福禄克的温度探头),可装到笔尖上的测试夹,笔座防尘塞。还有没有其它配件我就不清楚了,这是测试样机,不一定全。
按键跟福禄克一样,自带夜光效果,昏暗环境下,不开背光都非常亮!
蓝牙功能跟其它厂家的都差不多功能。功能按键可以通过APP控制。

楼主:
各挡位测试

楼主:
缺点不足总结
转盘太涩,应该是三防的缘故,有密封圈。转起来很累,而且容易卡挡位中间。
屏幕为了对标福禄克87V  28-II等,做的太小。没有副显功能。
开机速度很慢,要好几秒钟。
通断,电阻,二极管,电容,四合一,默认通断
小电阻挡似乎不稳定,有时候砍底数,有时候有底数,有时候底数正好没有。
电阻挡测量结果复现也有问题,经常测量结果有点差异

网友:
三节5号电池,正好换成锂电...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
有模仿才会有超越。

楼主:
翻转误差测试

网友:
好多牛屎,必须买一台!

网友:
2000价位,这镀金不太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缺点不足总结
转盘太涩,应该是三防的缘故,有密封圈。转起来很累,而且容易卡挡位中间。
屏幕为了对标福禄 ...

只能说有进步但是不多,先从非核心元素分析,既然都做三防表了,外科塑料不够厚舍不得下本,另外前后盖结合处没看到有橡皮密封条设置,还有保险盒和电池盒好像也没看到密封条,那么如何达到防水级别估计IP67有些假。塑料外壳应该和橡皮胶套采用融合工艺,而不是还是和以前一样各自可以分离,换句话说在极限条件下塑料部分容易和橡皮部分脱离就失败了。塑料外壳精度看起来好像提高了一个档次,塑料材料还有待提高,结合方式若选用材料好的话可以不用塑料嵌铜工艺,直接选用螺丝和塑料直接连接,当然这考验塑料的韧性和耐久性

内部使用最频繁部分就是拨码盘,看来还是沿用以前的工艺,达不到三防的水平,还是选用常规的PCB上划铜接触片传统工艺,拨码盘和前壳结合那里没看到,看到楼主描述弹力不够,猜测应该还是材料选用的韧性度不够,或者仿制精度没达到要求

电器性能就不评论了,电路板布线有进步,PCB选用板材有改进了不错,还有改进的进步空间存在,电子元件选用还没到极致,看到有些还用热熔胶固定,太LOW了点

网友:
这么多芯片

网友:
手持表的归宿不是触摸大屏吗

网友:
哇,5位半.口水啊...

网友:
牛,这么多位…

网友B:
又是个指标虚高的,啥时候能别好高骛远,脚踏实地做块好表啊

网友:
怎么看着翻转误差越测试越大了。

网友:
玩具表里最贵的。

网友:
这个做工居然感觉不错,一看发为是6000,认真看了一下,才数清是6000,你这个电压精度可以哦。
这个切板是为了做高压隔离的吗?防止量高压的时候爬电的么?
把四个档位做到一起有一些不方便,不知道厂家怎样考虑的。
这个价格,支持得需要一点点勇气,大佬你这经费爆炸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有进步但是不多,先从非核心元素分析,既然都做三防表了,外科塑料不够厚舍不得下本,另外前后盖结 ...

胶条都有,对标的福禄克28-II也是胶套和外壳分开的。防水测试网上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个指标虚高的,啥时候能别好高骛远,脚踏实地做块好表啊

基本上没有虚标,都在指标范围内,玩多了你就踏实了,基本上全世界的大多数手持表,都是如此,包括福禄克,有兴趣可以去网上看看福禄克,日置等新表的测试视频,大多数不符合强迫症的认知,甚至有个别表个别挡位出厂精度超差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胶条都有,对标的福禄克28-II也是胶套和外壳分开的。防水测试网上有视频。 ...

若对标福禄克28-II,那么它的目标就选择错误了,说实在的福禄克的28-II在我看来属于减配的三防表了,若真参考三防表应该参考FLUKE 27或27/FM这才是正宗的三防军用级别表,其它的顶多算危险环境使用或者矿场环境使用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