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是科班专业的就不配玩电路板吗?在闲鱼上买个破烂还要被人身攻击

楼主(2025-03-01):
此前手里有个模块,电源板被炸了,后面捣鼓一下恢复了正常,但是按我理解这个电源板应该是输出DC24V,但实际这个输出有25V,经过观察,反馈端的TL431稳压芯片温度贼烫有90多度,但反馈电压又是正常的,本以为换了TL431后问题都能解决,结果输出电压依然是25甚至26V,TL431稳压芯片的温度倒是降下来了,但依然有50多度,这明显也不正常,后面也尝试换了电源管理芯片,依然没变化(稳压和管理芯片都是TB买的,大概率不是新的)买了两样东西一个TL431,一个电源管理,TL431还有一半说是换了logo新货(弱弱的请教一下,德州仪器换了logo吗?之前是图案,现在卖家给我发了一半是和型号一样字体的TI两个字母的版本)电源管理散装的,脚也是歪七扭八的,芯片背面也是到处划痕,原装的字体都是激光刻的,卖家这种一看就是丝印的白色字体,所以就搞不清楚到底是器件是假的还是电路有其他毛病,后来我在专业商城里买了TL431,上面的logo也是TB卖家这种用字母的(看样子我错怪他了)

但是我又不死心,想搞清楚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毕竟这个板子就没多少东西,主要的集成块都测量了,于是就去闲鱼上逛逛准备买个旧的回来研究研究,想把问题解决,看到有人卖这个板子的,当天上午就拍了并付款,后面就没管他了,只是跟卖家说要图片里一样的型号,结果第二天了看他居然没发货,跟他发消息他才回我,回复是:等我回去给你找找。。。。。然后第二天他还是没有发出来,等到第三天了,估计从垃圾堆里找到了吧,然后还挺“专业”的给我拍了发货前测试——裸板搭了220V的电,然后24V输出端自己搭了一个那种灯丝的小灯泡串个电阻吧,意思这东西有电输出。。。。

我说:你给用万用表测一下输出端是不是24V电压,然后我截了一张图(我自己画的那个端子的定义原理图,事后想想这个卖家之所以破防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图,对于他这种“大佬”我的这种行为可能有点班门弄斧了)然后这个卖家正式开始破防:
1、“这个东西不是你研究的范围,这是我设计工程师的范围”
2、这东西不是你研究的反胃(可能他字打错了)你只是一个诈骗的范围(现在闲鱼上都喜欢动不动给别人扣诈骗的帽子吗?)
3、看你那德行,还买这些东西

然后卖家开始秀图片(他应该是抄被人原厂电源板的小作坊,所以晒了一张半成品的PCB板)

4、我专门设计这个东西的,开发设计的我都不知道你有多大水平,天天在网上诈骗,三五十块钱,天天瞎折腾(从这段话我估计是个女的在发消息。。。。。感觉不像是男人的说法方式)

5、你是哪个高等学院毕业的,你把你的证拿出来;你是哪个工程师。   然后我回复:我小学没毕业,大师   她继续:那你小学没毕业,你在这下折腾啥?

6、你不是必要在网上骗,你过来看看我这公司的设计的,你直接过来吧,看我们公司专门设计的东西,从每个元器件申推参数,到直接成品,让你看看

我以为卖这些旧货的都是卖破烂儿的,结果遇到个大佬。。。。。。。。好吧,我一个业余的不配学习这些东西,我就纳闷儿了,既然是大佬您就不能专业点吗,没条件装到机器上测试那您万用表测个电压就破防了吗,我估摸着他看到我那个截图以为我是同行了(干抄板做盗版的)

我当时不得解的时候自己画的原理图(声明:我是业余的,只是为了理清线路走向自学看了点AD的基础教程画的)就这点东西原来就可以瞧不起别人了?我一个业余的都能基本理出来,这个板子专业学这个的不分分钟就能搞吗?有必要怼我嘛,唉。。。。。。果然闲鱼上个个都是人才,说好又好听。。。。。。。。从我刚开始问他图片是实物吗?他回复:关注我,还有几百个。这种已读乱回的人大概率就容易破大防吧

楼主:
这是数据手册上的管理芯片的简图

正好手册里也有这个管理芯片搭配TL431的完整原理图

我这个板子实际接法应该是这种,应该只是把这个管理芯片作为一个mos管在用

抄别人原厂家的作业没必要这么得瑟吧,关键人家原厂也是用的芯片厂家提供的器件参数,你还申推参数。。。。。。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楼主:
再次重申,我不是专业搞这个的,只是为了理清线路走向现学了一点基础画图,纯粹画出来当草图用,又不会拿去做生产用,自己看得懂就行了,欢迎各位大佬指导,(批评就算了,毕竟我跟您不是一个圈子的,批评我也就让您情绪上开心个几秒钟,其他的没啥意义)

不过我发现其实很多人真的喜欢在不如自己的人身上找存在感刷优越感,人性就这样。。。。。。。

网友:
支持楼主,我目前也是在学习画原理图,刚开始做元件封装,还没在PCB那步

网友A:
这个系列的芯片,,除非买全新原装的,,,其它都要拼人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系列的芯片,,除非买全新原装的,,,其它都要拼人品,,

就像数码电子产品可以相信JD,电子元器件我觉得像立创商城应该有保障(卖电子元件的我就知道立创,其他的品牌没用过,有靠谱的品牌的大家可以分享一波)

网友B:
闲鱼上有的卖家就是超级垃圾!有次我还价稍低了点,卖家竟然酸溜溜地说“你那里的钱很值钱哦”,立马怼过去。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何必浪费那时间?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上有的卖家就是超级垃圾!有次我还价稍低了点,卖家竟然酸溜溜地说“你那里的钱很值钱哦”,立马怼过去 ...

貌似闲鱼上这些奇葩卖家就像一个妈生的一样,稍微不如他的意或者他不爽就开始阴阳怪气,以前想买个拆机的芯片,稍微多问一句也是开始讽刺你啥的,然后把你拉黑。。。。。这些人都属于当代阿Q,总觉得骂你一句后拉黑你他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关键这种人我都懒得跟他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貌似闲鱼上这些奇葩卖家就像一个妈生的一样,稍微不如他的意或者他不爽就开始阴阳怪气,以前想买个拆机的 ...

哈哈,不是调431的上拉电阻就可以降低电压啊

网友D:
哪里都有这种人,在某宝上也遇到过。

网友E:
看了半天居然就没看懂

网友:
喜欢电子电路的不一定是高学历,大多是初高中毕业因为爱好自学的。

网友:
佛系,买卖随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次重申,我不是专业搞这个的,只是为了理清线路走向现学了一点基础画图,纯粹画出来当草图用,又不会拿去 ...

业余玩家享受的是交学费的过程,结果其实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不是调431的上拉电阻就可以降低电压啊

关键我不是设计啊,别人厂家成熟的产品,检测外围阻值正常就可以了,对比了其他类似的板子,差不多的,就纳闷故障在哪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半天居然就没看懂

你品,你细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都有这种人,在某宝上也遇到过。

TB上基本没印象遇到过,闲鱼上遇到好几个,估计就是因为越是低门槛所以啥人都有吧

网友:
楼主说了半天,没有仔细检查431周边元件是否正常么?

431在这类电源里应该是不怎么发热的。

如果周边完全正常,可以再检查下整流二极管和滤波电容是否异常。

另外楼主的不是科班就不能搞电源这句话也有问题,不是科班可以学成科班三,你不懂电源自然不是科班,当然不配玩电源,你懂电源了,自然就成了科班了,所以对方说的话,道理是对的,只是适不适合用在你身上,就是另外一个课题了。

网友:
查了基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