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海锚牌多孔插排

楼主(2025-03-01):
开关是椭圆形帽子,外壳有弹性。

内部是一体铜条。

铜条宽度3.65mm。

铜条厚度0.53mm。
铜条截面积为3.65×0.53=1.9345mm²。

网友:
内部一般把

网友:
做工不错,内部设计合理,地线和零火线错开了

网友:
可惜只能插国标!

网友:
材质是黄铜,现在插排便宜的都是这种材质了

网友:
蓝色LED还是白色LED加个蓝色塑料透光?

网友:
走线没毛病,就是铜片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