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四位半300度焊接排阻

楼主(2025-03-01):
先拆了原来的排阻
焊接新排阻之后
差了几个字。

看起来都是偏小一点,有戏,需要调一点电路。

终不像原来那样差距了。

下一步就是上晶振

287耗电真不是还的,又换了两个电池。

网友A:
看结果已经很精准了。

网友:
数字控,测一测还要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结果已经很精准了。

比原来好很多。但是还能提升。

网友:
越是能干的吃的越多,没毛病。

网友:
把时钟频率改200khz,积分电容和输入滤波电容也换了,测试贼快。

网友:
壕就一个字…………

网友:
287赶快改无线充电,无损改装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