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这个缺支架螺丝的望远镜请朋友给点建议

楼主(2025-03-01):
买的这个天文望远镜,居然没发现缺乏支撑螺丝位置

第二个图就是应该有的螺丝,通过这个接到三脚架上。现在一点也想不到解决办法。
其实不打算配别的,没有正像镜没有寻星镜,粘上磁铁,做了一些凹透镜用于吸附的。感觉效果不错。

楼主:
选图错了位置,第一楼想发这个

就是把凹透镜吸上,用手抱着看,看月亮环形山挺好的,放大倍数大的难找,但最小的看环形山也无问题。
上一个楼最后一个图:想用这个不锈钢杆子与望远镜连接,用那个放大倍数最小的凹透镜,带着出去看远处的东西,虽然视场很窄,但清楚,跟三脚架相比又不容易影响别人。如看足球赛最远距离的那个人是谁。实际还行

网友A:
螺丝应该在座子上吧,我记得以前看某些相机下面就有这样的螺丝孔...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应该在座子上吧,我记得以前看某些相机下面就有这样的螺丝孔...

看第一附图,有两个孔的位置安装的,就应该是第二幅图螺母的东西。这是我买的两个望远镜,第二幅图是有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应该在座子上吧,我记得以前看某些相机下面就有这样的螺丝孔...

第一幅图缺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幅图缺这个

那就再买一个这个组件,说不定丐版就没这个...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B:
加工一个抱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一个抱箍试试

除非很宽,否则容易晃动

楼主:
网上找到这么个东西,但尺寸不对。打算找个这么大的金属片,跟望远镜衔接用打孔固定,中间买个大小合适螺母焊上

楼主:
忘了发图

网友C:
没看懂。买谁的找谁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买谁的找谁解决呀。

买的二手的,也就是卖家自己丢失了,买的时候没注意

网友D:
楼主,你所发的两张照片,一张两个孔的是用于安装寻星镜的,另一张一个孔的,是用来连接三脚架的,也就是你所说的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所发的两张照片,一张两个孔的是用于安装寻星镜的,另一张一个孔的,是用来连接三脚架的,也就是你 ...

都是按三脚架的

这是三脚架的位置

寻星镜位置,左边有寻星镜,右边的没有寻星镜但螺丝是全的

网友E:
楼主是说镜筒上那两个孔没有螺母或者螺纹?拆目镜吧,加一铁片进去钻俩孔攻牙,如果镜筒够厚,直接攻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说镜筒上那两个孔没有螺母或者螺纹?拆目镜吧,加一铁片进去钻俩孔攻牙,如果镜筒够厚,直接攻牙。 ...

哪有那么厚?初步打算,买下边金属片固定上,买了大小合适螺母,找人把螺母焊在金属上。因为金属片平的可能贴合不好,再打胶。已经买了在路上

后边的图是觉得最合适的,结果淘宝找到的尺寸都差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说镜筒上那两个孔没有螺母或者螺纹?拆目镜吧,加一铁片进去钻俩孔攻牙,如果镜筒够厚,直接攻牙。 ...

我把好的那个拆了目镜,用手试了,底下就是螺丝

网友F:
10楼的座子买一个,用AB胶粘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10楼的座子买一个,用AB胶粘上去,

形状合适,但大小没有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形状合适,但大小没有合适的

有连三脚架的手机支架,挑合适的买一个拆了取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