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稀里糊涂维修微信收款音箱f1开机键失灵毛病

楼主(2025-03-01):
微信收款音响f1一台,

二手买来就是开机键失灵状态,由于关不了机导致续航不满意。先是改造了外壳,塞进去5颗18650并联。续航还是不满意,只能24小时*3天(不知是由于电路板有锂电还是我的电池不太行,都是别处退役的电池)电池改造详情见我的其他帖子。
那就拆开研究研究,

主板有进水的痕迹,那就用酒精清洗晾干,故障依旧。
继续检查,

发现开关已经是维修过,检查开关正常,经测量,此开关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端接地,另一端接主控,主控平时提供1.8v高电平,当按下开关时,电压对地被拉低,主控就知道开关被按下了。
首先带电测量开关位置,主控端的1.8v没有,断电,二极管挡测量对地压降,无论表笔如何对换,都是1.5多,明显是不正常!(正常只有一个方向有对地1.8)
蜂鸣挡测量,对地组织也没有短路。
上电,尝试从板上找一个1.8v供给主控端,无反应。发现如果从其他开关的1.8v拉过去主控端,会导致其他开关动作,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故障是对地???
跑板查线,主控端最终进入了4g模块里面。
那就用小电磨切一个检修口看看,里面还有一个1k的电阻(红圈)(注:图片是同型号的另一个板。)

在这里测量也没有什么头绪,那就试试用可调开关电源接入看会怎么样。(原谅这个显示屏没拍好,编辑时才发现。。。)

电压1v,负极接地,正极触碰1k电阻的前端(芯片端)无反应。。。。。那就试试正极触碰1k电阻的后端,无反应。。。。。
再调高电压到1.8v,重复,还是无反应。。。。。

那就只好装起来了,只能是充电勤快点。。。
用铝箔胶带封好检修口

接好喇叭,电池,哎!为何不会自动开机了?(之前故障时接上电池就会自动开机)。难道是搞坏了!怀着忐忑的心情按下开机键,居然工作了!!!!!!
反复测试,功能正常,开机键就这样稀里糊涂的修好了!

网友A:
奇怪,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接触不良?

不是,因为故障的时候,接上电池,是会自动开机的(感觉是对地短路,也就是电源键被长按的意思)。而修好后,无论接电池还是插电也要手动按开机键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