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微信收款音响f1改造加大电池容量

楼主(2025-03-01):
微信收款音响f1一台,二手买来由于开机键故障,无法关机,续航不满意,拆开看看能不能改造加大电池容量。(此开机键故障看我其他帖子)

先来个成品对比图

拆开,原装是一颗18650电池,容量2000

勘察发现原装空间利用率虽然不高,但是也无空间来放置更多电池。
那就只能3d建模打印一个加高壳体,原装螺丝位利用上,增加三颗螺丝来固定加高壳体。
内部设计5颗18650电池,垂直放置,采用并联方式,保留原装电池保护板。

电池是各种地方退役的,检查电压外观ok就行。
先把电池塞入加高壳体。
然后焊接好(使用烙铁和普通焊锡丝焊接。先把电池端面打磨粗糙,然后烙铁温度开高,尽量焊接在残留的镍片上,这样上锡快速牢固,电池温升小,对电池伤害尽量小)
做好绝缘和固定。
组装,测试充电正常。

网友:
装5个上去,续航成战斗机了。

网友:
生意太好,1支电池不够厚播报。

网友:
你改造后个子也长高了啊

网友A:
这种改造,支持!
闲置电池能派上用场是好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改造,支持!
闲置电池能派上用场是好事。

这改造牛,这充一次能用一个月吧。充满要多长时间?

网友:
这玩意要啥续航,塞两粒法拉电容进去,常年插市电就好了!

网友:
不错,增大电池容量的方法可靠有效,最好还是修复电源开关保险一些。

网友:
厉害,一年只充一次电吧?

网友:
用市电整流的小电源也可以呀!微信收款,反正是固定的,不用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