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发个少见的三和TA-200A指针万用表

楼主(2025-03-01):
15块钱淘的表盘面板有裂痕,刚刚拿到手目前试了一下电阻,直流电压档位没反应,表头试了确定好的,拆了今天没时间修先让大家看看大概什么问题

网友:
不算太老的好表

网友:
的确是少见。

网友:
镀金弹片,好评

网友:
这个没见过,居然还有个4250的运放,这个运放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飞线有点乱

网友:
一般搞电子、电工、強電、弱電的都用不上,所以平常也没机会见这特殊用途的万用表,
它是汽车维修用的,上面有测四缸、六缸引擎转速的档位

楼主:
还有少发了一张图,那个电池是内置的两节,外面还可以装两节5号电池和一节应该是9V电池还没装试一下,这个表估计是内置电池没电才没反应

网友:
似乎是汽车维修用的,有测转速的档位

楼主:
应该是修车用的万用表,换过内置电池,功能正常了表的指针还可以调到中间位置。

网友:
前面坛友说得对,这个是燃气车维修表,对于电器维修来说,不是很实用

网友:
线虽然有点乱,但还是块好表子。

网友:
为什么你们都能捡漏到老表好表
我想买指针表,看了很多,
甚至把天宇T88代工马甲(宝工2207,天宇T88, 网红S470, 正泰MF78)都挖出来了

最后到手还是个凑合的假表https://www.mydigit.cn/thread-501955-1-1.html

网友:
发个少见的三和TA-200A指针万用表

网友:
布线好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