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乐派-A2 USB小功放最后的升级,换10000uf大电容

楼主(2025-03-01):
接前两个维修贴:乐派-A2 USB小功放微改换4pin功放线夹
                       乐派LP-A2功放维修记,半路的新故障大跌眼镜
之后使用一切正常,就是稍微调大点声会破音,破音同时电源指示灯也会暗一点,我知道是电源带不动,电源是12v 2A的,因为平时音量也开不多大就一直用着没在意,前几天有个1.04元的卷不知道买什么,恰巧碰到这电容才1.1元包邮,买回来换上这回调大声破音没有了,低音似乎还有少许变强,从自带的2200uf升级到4700uf再到这次的10000uf

网友:
电容的容量是真实的

网友A:
10000uF,好像一般用少着这容量的啊...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B:
破音的锅可能不应该让这电容器来

网友:
会不会是变压器功率不够呢?

网友:
要是内阻测试是准的 这10000uF内阻也太大了
换个nichicon UFG 10000uF的吧 就是金色的那个

网友:
换一个功率大点的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破音的锅可能不应该让这电容器来

确实不是直接原因,但有间接原因

网友:
容量不错,电压耐压不太高。

网友:
提醒一下,浪涌电流会大不小哦

网友:
一定要买正宗真货,电容太多假货了

网友:
感觉假的呢,能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0uF,好像一般用少着这容量的啊...

厂家都出于成本考虑,高端的一般都用8000uf以上的,中端用3000~4000多uf,低端的1500~2000多uf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单纯加大滤波电容效果不大。

网友:
上法拉电容效果更好

网友:
10000uF,容量够大,断电后指示灯估计还要亮很久。

网友:
再并个容量小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