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剪线小米除螨仪

楼主(2025-03-01):
还是废品站看到的,小米牌子,心想牌子不错,也好奇这货怎么除螨的,于是乎于别的东西一起卖回家了。接好电源,紫外灯亮,扫轮转,但吸尘电机不转。又拆开量密封保险没问题,查串激电机,竟然是装碳刷的铜壳与定子线圈的铜铁搭接处断路,便找了段裸线在线圈抽头与铜壳上焊接好,表量通路,电机单独插市电运行正常,接入电路、上壳,工作正常。吸力还蛮大的

网友:
带紫外线杀菌的吸尘器?

网友:
吸上去紫外灯照下,应该有用

网友:
知识就是力量。

网友:
小米真是什么都有

网友A:
电池还正常吗?这种东西对电池要求很高了

网友:
带紫外线杀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还正常吗?这种东西对电池要求很高了

插电款

网友:
智商税产品

网友:
所谓的除螨仪其实就是一个吸尘器而矣

网友B:
紫外灯照下,应该有用

网友:
多多少少还是有用的,不算智商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紫外灯照下,应该有用

要是有显微镜的话看看是否吸了多少螨,杀死率是多少就好了

网友:
我自己有个,很不错的说。

网友:
吸尘器吗?那么酒糟鼻子上的螨虫不方便除吧 ?

网友:
还不知道有能除螨虫的小玩意,管用吗?

网友:
这些吸尘类工具,拆洗是件麻烦事。

网友:
紫外线起作用,有点技术含量。

网友:
里面是这个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