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发个热门的三合一硅胶充电线!

楼主(2025-03-01):
线材确实很很软,但实测华为40W快充,手机虽显示40W,但只有8W左右,所以坛友千万别买这智商产品!!

苹果头和老安卓口没清胶,直接看的到只有两条红黑电源线,C口只有三个电阻和一个发光二极管,其中两个是识别电阻,另一个是和二极管串联的限流电阻!准备找个好一点儿的四芯线,只要USB口和C口,看看能否实现真是的40W

网友:
是不是铜线  看着比较粗啊

网友:
测测线阻就知道了,现在充电线水太深了

网友A:
我也有一根几乎一样但只有C口的,5V 1A都中不满,应该是线阻大,你这个跑不到40W应该是没有5.1K的快充识别电阻吧,当然我是猜的...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
只是皮厚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根几乎一样但只有C口的,5V 1A都中不满,应该是线阻大,你这个跑不到40W应该是没有5.1K的快充识别 ...

大功率是不是要e-marker芯片才行?

网友:
8瓦真有点小,触发的电压是多少?一般应该都有12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是不是要e-marker芯片才行?

不了解,我觉得应该只要识别电阻就行吧,不过我基本没用过快充,虽说有个头但一直用N年前的菊花荣耀3C畅玩联通版原装的5V 1A充电头...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我觉得应该只要识别电阻就行吧,不过我基本没用过快充,虽说有个头但一直用N年前的菊花荣耀3C畅 ...

识别电阻好像是PD协议60W以下用的,60W以上也要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识别电阻好像是PD协议60W以下用的,60W以上也要芯片

没研究那么多,毕竟非肛需...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
c口是4线,其他都是两线

网友C:
这种线买过很多,没一个好的

网友:
居然是c口4线,还不错

网友:
皮厚馅少的万一,看着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线买过很多,没一个好的

买过几条,刚开始还行

网友:
皮厚线细经典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功率是不是要e-marker芯片才行?

应该是60W以上需要e-marker芯片

网友:
极大可能是铜包铝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