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单串LED灯珠都有多少伏的?

楼主(2025-03-01):
厕所里用了9年的感应灯亮一下后微亮了,取下来灯泡一试还好是灯泡的原因,观察灯泡灯珠有一颗出现黑点估计烧坏了,觉得LED灯没啥维修价值更换就是,翻出一大堆广东中山产的假冒伪劣产品,换上亮度都太低,一测功耗全部2瓦多,还随着发热逐渐微增,估计是只串了电阻没有驱动的,拆开一看果然都是,还是把原来的灯换颗灯珠修好吧。仔细一看铝基板上标注着18V,难道单颗灯珠18V?试了13V电源点不亮,19V笔记本电源一碰亮瞎眼,貌似不能换一颗3V的上去,试了没有驱动的那个灯的单颗灯珠19V点不亮不知多少V的,不管了换上去,电压都是自适应的最多亮度不一样。风枪都懒得拿了,因为有更简单的,镊子夹住灯珠防风打火机对准灯珠背面铝基板烧3~5秒灯珠就下来了,放上去同理,观察焊盘焊锡有变化再迅速放上灯珠就好了,当然要手不抖,我有时候手就抖得厉害,烙铁焊细微的东西就不行。一试亮了就行,尽管看上去没焊好。

网友:
6串的吧,不然咋可能一颗挂了就不亮了...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A:
管他几伏,换成3V的都能用,只要电流不超就可以,就是亮度低点

网友:
我也是用防风打火机修好了几个,你这个连电容都没有,不是频闪得厉害?

网友B:
把坏的颗LED短接,通电后测试其他LED上的压降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管他几伏,换成3V的都能用,只要电流不超就可以,就是亮度低点

说到点子上了,的确如此,电动车滑板车电压几十v,也就几串灯珠串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
串联不一定要再灯珠外面串联,灯珠内部也能串联。

以3V位基础的常见2到6串,这样对那种多串灯珠电路板比较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坏的颗LED短接,通电后测试其他LED上的压降就知道了。

这个方法值得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到点子上了,的确如此,电动车滑板车电压几十v,也就几串灯珠串一个限流电阻,, ...

插排指示灯也是LED串联电阻,但这种效率非常低,我有个公牛排插,就这电阻和灯珠测功耗有0.7瓦

网友D:
换好一点的吧。。几个垃圾佬哪里多有货,,自己掏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好一点的吧。。几个垃圾佬哪里多有货,,自己掏掏。。

我花钱去几个垃圾佬那里捡垃圾的病刚好,再也不去了。每次花几十块买一堆废品没正经用上过。

网友D:
垃圾老的东西确实有些垃圾。。不过也没几个钱。。呵呵,,led灯板加驱动啥的,,我屯了几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垃圾老的东西确实有些垃圾。。不过也没几个钱。。呵呵,,led灯板加驱动啥的,,我屯了几包了。 ...

前辈前辈,有没有想法把垃圾佬给整破产哦,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好一点的吧。。几个垃圾佬哪里多有货,,自己掏掏。。

求推荐垃圾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