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台电选的供应商是真的高手

楼主(2025-03-01):
用手机颗粒就算了,这次拆开的480G居然是颗粒混用的,难怪容易卡死。
sm2258xt是真的万金油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返修的?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B:
不正常么,本来就和山寨牌子一样

网友C:
L06B_B0KB  mlc颗粒开成了tlc模式  256+32+32=320  320×1.5=480

网友:
重新开卡,不切换成tlc模式,或许会稳定

网友:
用料真的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返修的?

这个盘是2018年的了,一对坏的数据,索性换个新的盘给人家

网友:
这类牌子正常操作,都是回收颗粒
有的还给磨掉重新打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正常么,本来就和山寨牌子一样

再山寨也不会搞得这么恶心人吧,帮它卖的人都倒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06B_B0KB  mlc颗粒开成了tlc模式  256+32+32=320  320×1.5=480

学习了,抽空试试复活这位“爱人”

网友D:
这手机颗粒?  没见过这种132  /152的手机闪存

网友:
羡慕02T L06B

网友E:
拆过 其他里头是镁光48G+96G  =120G

网友:
越来越好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手机颗粒?  没见过这种132  /152的手机闪存

我之前发过台电的,里面是手机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拆过 其他里头是镁光48G+96G  =120G

能量产的都是高手

网友:
这不很好吗?2258xt2246en主控就是最好的主控,,,其他的主控都是垃圾直接扔垃圾堆。这种颗粒不过是容量不同,id是一样的,不能算混用。七彩虹朗科也有好多都是这种。

网友:
三线品牌不就这样

网友:
好歹还是l06b俄mlc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L06B_B0KB  mlc颗粒开成了tlc模式  256+32+32=320  320×1.5=480

开这玩意,会提示不平衡的容量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