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日置表电阻档不归零

楼主(2025-03-01):
日置3256电阻档短接也啥有0.5欧,有没有方法调零

网友:
换表笔,又粗又大的镀金表笔试试

网友:
正常的
看看说明书有没有rel功能
这个表显示屏比42XX好多了

网友:
0.5欧是表笔线的电阻吧,如果真是0还有问题了。

网友:
手持表一般是没有调零电位器的。
这个值貌似有点大,可以检查一下电路,你dcmv短路输入读数是多少?

网友:
换一副表笔试试

网友:
这表用哪种电池,几节?

网友:
1楼的方法试试

网友:
为啥要归零,这是线阻吧,归零了,你测毫欧的电阻就不好用了

网友:
楼主是第一次用数字表的吧,先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