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太阳能温湿度计

楼主(2025-03-01):
1、价格:5-6元
2、精度:与小米,秒秒测 对比,温度略低,大概低0.3-1度,湿度低10%左右。准备更换元件,看能否提高精度
3、供电:1.5V纽扣电池+太阳能板。在不用纽扣电池,室内台灯环境下,能仅靠太阳板正常工作显示

改造:
1、准备把纽扣电池换为1.2V镍氢电池(纽扣型的镍氢,体积很小)
2、太阳能板在室内台灯下,电压2.2V,电流7-10MA
3、原电路板设计好像有问题,在使用纽扣电池1.5V供电时,太阳能板两端电压1.2V,短路电流有150MA,但是看电路板上,太能能是经过一个二极管的啊,没有防逆流吗?

请教大家一个 镍氢的充电方案。小米的使用3V纽扣,实测使用松下,南孚等纽扣续航1年(不使用蓝牙传输数据的情况下)

网友A:
量一下这个右边两脚间电压,应该是个DC-DC,说不定跳过用锂电直接供电也行,这样地话改锂电就爽多了...

二○二五年三月一日

网友:
温度大多数还好,湿度不知怎么样

网友:
这种探头测湿度就是看着玩玩

网友:
就是看着玩玩

网友B:
原电路没有充电功能改成充电?

网友:
谢谢分享~没想到这玩意还有太阳能的

网友:
准确度不行吧

网友:
谢谢分享。
这玩意还有太阳能的!

网友:
就是一个玩具吧

网友C:
反正就是折腾就是玩

网友:
表示从来没关注过天气湿度。

网友:
这玩意的温湿度都不准

网友:
温湿度都不准可以放弃了

网友D:
温度准确性还行,湿度误差大。太阳能设计少见,没电可以光照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这个右边两脚间电压,应该是个DC-DC,说不定跳过用锂电直接供电也行,这样地话改锂电就爽多了...

U1  三极管 右侧两端  电压1.5V  已重新上传电路图 ,能看清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电路没有充电功能改成充电?

原电路 ,太能板跟纽扣电池,是有经过一个三极管,按理应该是有一个简易充电电路的,但是测试出来,好像有点异常。想额外加个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就是折腾就是玩

对,以小米的为例,一粒纽扣 正常使用1年没问题,但是还是折腾改为 7号电池供电。这个如果能改镍氢充电,基本可以放几年  不用管。除非电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温度准确性还行,湿度误差大。太阳能设计少见,没电可以光照发电。

放室外基本不需要电池了。室内要台灯下才行,毕竟太阳能板功率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