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2.9元的松下LED8.5W灯泡 值吗

楼主(2025-03-01):
近日在拼东东发现一款8.5W的松下灯泡,平台经常优惠到2.9元, 几个店家都是辽宁的,不知道啥回事。  买了几个试试。

个头比较小,和白炽灯泡差不多。发热也快。亮度不错。

和欧普12W的对比

网友:
出口转内销

网友:
看这外包装不像正货

网友:
不合格出口品吗

网友:
可用,但光色差寿命短!

网友:
就是贴牌货吧

网友:
市场上的极便宜的LED灯泡大多数功率严重不足,一般是标称值的1/4-1/10,壳子做大一点不值钱,小瓦数LED灯芯就便宜多了。这种松下9瓦灯看起来做工还不错,正常卖到5元左右,卖得便宜也许是商家搞活动,自己可以用功率表测量一下是否足功率,功率能达到标称的9成就算是还可以。那些质量好的LED灯都是足功率的,例如FSL、长虹等等,但价格也要贵不少,基本是每瓦1元,有时做活动或5个10个地买,也会便宜不少。

网友:
为什么包装是土耳其语,采用的能效等级却是欧盟的?

网友:
值不值要拆开看里面

网友:
楼主拆一个吧,拆了看看做工怎么样

网友:
确定这是日本的松下?英文拼写不对

网友:
感觉是假冒伪劣的货。

网友A:
这种灯花多眼乱....好不容易买对了牌子,以后就死认这个牌子了...推荐:新思亮....亮度高不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花多眼乱....好不容易买对了牌子,以后就死认这个牌子了...推荐:新思亮....亮度高不衰减... ...

谢谢推荐。。是不是比雷士欧普那些要好?  我这几年在用欧普,有比较耐用的,也有2年左右就坏的。

网友:
觉得长虹的LED灯就很好,2019年买了几十个,吸顶灯内每个灯里装10个,每个3瓦,可以三档调亮度的,直接开开关是一档最亮,马上再开关是二挡,再马上开关是三档最暗,六年了,看不出亮度有衰减,一个坏的也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是不是比雷士欧普那些要好?  我这几年在用欧普,有比较耐用的,也有2年左右就坏的。 ...

大牌子的就会有盗版的多...
还有一个牌子:长达电工...也是用了几年,亮度不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