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入新玩具-多多上20元的4G太阳能监控

楼主(2025-03-01):
开始买了一个19元的室内的,付完款就给我弹出个同品牌太阳能4G室外球机,开始没多想以为是噱头不实用,后来一看评价,都有太阳能板供电,电源线都没安装。那么晚上工作肯定内置电池了,一看页面介绍 被 低功耗3个字吸引了(其实也不会很低,低可能是没工作。工作时可以说功耗高,仅4G模块都有1瓦了。我前年买过一个山寨监控5V供电待机1瓦多,后来买的那个普联C3Y就不行因为没有停止选项一直录像功耗就3瓦多)再加上有一小块太阳能板子,我看了一下是玻璃板子,这种太阳能板在垃圾佬废品几兄弟那里加上邮费20元都拿不下。就算买来不能用(限制了不能用自己的流量卡),拆这些电池什么的都值了,并且评论里有人说可以用自己的sim卡不用再每个月花钱充值商家的流量。果断下手。昨天买今天下午就到了,很大的长宽高20多㎝的包装箱子,不想室内那种带包装一只手就握住了。打开有个支架最后才发现是给太阳能板用的。太阳能板是10串多晶硅也就是5V电压,功率因没太阳还没测试,估计实际6~8瓦,像是共享单车上那种27㎝板子标注6瓦,实际最多有个5瓦。揭开球机的硅胶盖居然发现里面除了sim卡还有TF监控卡,因为我好像拍的无录像卡。拔出来插手机看有8GB。还没通电就拆开看看,座子背面有6颗螺丝,打开里面是4节电池包,标注26.4瓦时,也就是单节容量2000毫安时。有块简单的板子上面有个4056芯片,电池座旁还有个小芯片不知干什么的没去查,冒看一眼好像是有保护板的。连接摄像头的是4根线,BAT有电池4V电压没有工作旁边有标注5V,那里来的5V莫非插电?我以为就这样了背面一打开原来有个eta1090升压芯片,并且还有一个4056充电,两个typeC是并联的。不明白为什么用了3颗芯片(一颗升压2颗线性充电),早期10多年前的eta9640一颗芯片就集成线性充电支持边充边放了,难道是设计者吃了采购的回扣?
再拆开球体,里面2个电机2块电路板,一个主板一个灯板,没有细拆了不知有没有红外感应头。4G模块用的合宙780E cat1模块,我也不知具体里面是什么芯片方案,这种模块工作时比起cat4其实功耗并不低,但是待机时候就非常低。主控是富翰fh8626好像就支持200万像素?这种4G的像素不可能太高,如果还有云储存像素高会造成流量就成倍的增长了,流量都承担不起。因为玩过几十个随身WiFi,知道物,联,卡第一次通电就激活了,所以没插卡就通电了,开机语音提示让我插卡。插上自己的联通卡,添加设备添加不上提示运营商不匹配。添加时重启了摄像头这步就卡过去了添加上了,但是看不了直播。也操作不了镜头移动,因为APP会弹窗阻止了操作。但可以看卡回放。
自带的那张流量卡是电信的,不知道插自己的电信卡会不会弹窗,而我没有电信卡无法测试了。
看照片里面4G模块旁有貌似USB焊针孔,可以焊上线电脑改串号。因拆后又装上了。没有试验改4G模块的串号插我1.9元10GB的阿里云卡测试,这个是电信的。下次再试吧。

楼主:
观察摄像头灯珠每颗是复合的有一半应该是白光的,红外的只占了小部分,上面那个鼓包应该是菲涅尔透镜里面是红外探头,右下角应该是麦克风,左下角应该cds 光敏电阻焊盘是空的没有安装。上面提到了看直播进去就被弹窗阻断,并不是设备的问题,那么我参考以前用和家亲APP的经验就是下载一个老版本,安装后果然可以看直播了,进去可以设置光源了,白光灯一打开相当于一个强光手电。遗憾的是APP仍然有广告。如果服务器几年都不挂还是超值的。

当我再去多多的时候,居然又给我弹出8块8的4G监控了,但是没有内置电池和太阳能板感觉还是不如我买的这个。

网友:
看上去效果还不错

网友A:
air780是cat1的拿来走视频真就惨不忍睹的画质了我有个一样的机芯,已经沦为料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ir780是cat1的拿来走视频真就惨不忍睹的画质了我有个一样的机芯,已经沦为料板了 ...

究竟行不行得实测,而不是凭你的想法和感觉意淫猜测。cat1随身WiFi我玩过好几个,cat1主打一个待机无数据时省电。10Mbps的最高速度常见的直播软件默认画质都能看。这里监控因为要占用平台服务器接入带宽,平台巴不得给你带宽越少越好。商家虽然盈利点在流量上,也不可能给你太高码率,因为你流量用不起,就算cat1每小时最高都能跑4~5GB流量,实测手里这个高清也就20KB/S超高清100左右跳动实际用到的带宽不到1Mbps,限速1Mbps的卡刷抖音都可以呢!

网友B:
物联卡和流量卡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联卡和流量卡不是一回事。

你莫名其妙半头半脑想表达什么

楼主:
功耗真是超低啊,昨天收到拆机时电压4V,把玩几个小时,两点钟睡觉时挂墙上了插上5VUSB表头清零看到几百毫安电流充电,今天上午起床只看到表头时间只走了一个多小时。电量只用了3瓦,到现在10个小时了,充满停充后都没触发充电。这么省电难怪用一块小太阳能板供电都够。我查看录像夜里没有,只有人活动才有监控。光线暗时人经过能够听到红外镜片啪啪响,它这应该是没有人活动时整个监控摄像头部分都是关闭的,红外探头检测到有人才通电工作并录像。如果没有人活动它录像一分钟左右就又关闭了。并不像其它的摄像头是主控芯片分析摄像画面变化进行录像这种。要验证很简单,单挡住红外头菲涅尔透镜或者摄像头观察它工作变化就知道是不是这样,我晚上再试。
遗憾的是人从近处快速通过(一米多距离)虽然及时听到摄像头动作声音,但是录像并没有及时录下,会出现录像丢失画面。

楼主:
外面好大太阳,出去测一下晒死我了,晒不到太阳的房间内温度计都显示25度。板子和27㎝单车板差不多大,电池片是10串的5V,单车板12串的所以是6V,每串高度2.1cm,单车板是1.6cm,宽度同样。短路电流调整角度最大达到了1.35A,工作电流一般为短路电流的90+%,开路电压6.85v了但这没用,所以这个板子发电能力1.35*90%*5=6瓦多。这块单车板子我以前测过短路电流好像800多毫安,0.8*90%*6
=4.3瓦多。
受角度光照影响每天的时间按10小时算实际发电量一般折半,即大太阳一天实际发电超30瓦时,电池包才26.4,算上4056转换损耗差不多能充满,再说电池不会每天用光,而每天也不可能是大太阳,主要还是监控非常省电,耗电远远小于每天发电才能够维持系统长期工作。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究竟行不行得实测,而不是凭你的想法和感觉意淫猜测。cat1随身WiFi我玩过好几个,cat1主打一个待机无数据 ...

当然不是意淫,如果我没用过,你猜我那个为什么沦为料板。不过有一说一10m对于200万够用了。

网友:
这么便宜估计因为也有帮zf装摄像头的因素

网友:
天气不好的时候能坚持多久啊?

网友:
发个连接弄一套玩玩

网友:
8.8~~这个 好~! 太阳能板 也没有这么便宜吧搞个稳压给手机充电 也行啊~!~

网友C:
看来盈利点就在流量费用上了,设备甚至可以不要钱。不知道这个流量是怎么收费的,不会是那种号称终身免流量的吧?这样的话,实在不知道怎么盈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盈利点就在流量费用上了,设备甚至可以不要钱。不知道这个流量是怎么收费的,不会是那种号称终身免流量 ...

不知道,我用的自己的卡,那个卡都没通电一次,充值要跳转微信我没安装看不到。以前买过几十个随身WiFi我都没看过,只激活过2个,一个重来没充过钱,一个要花钱的半年没充钱还可以充钱用,

网友:
阴天坚持不了多久吧